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9-09-17):
我的发射机是电子管发射机功率4瓦,频率7.023是晶振电路,天线是长线天线,用普通短波收音机能在最

大2公里内收到,有个问题,短波是靠电离层反射传播的,长线天线有天波吗?还有我的发射机只能发2公

里左右,而地面到电离层至少有个60公里远,那电波还没到电离层就消失了,那电波怎样靠电离层传播呢?希

望老师们说说先感谢了

网友:
乘飞机可以几千公里出行,但去邻居家串门没必要乘飞机啊

网友:
这东西可不是隋便玩的!

网友:
过去邮电局发电报的2W发射机至少在300公里可以正常接收。

网友A:
天线的架构 很重要! 这个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简单的拖跟线就能进行越洋通讯的。当然了 玩这玩意的前提是有证,没有证小心蘑菇车查水表。

网友:
七兆短波应该是走天波的,这个跟天气关系很大,另外玩这东西小心水表,无证发射会被请喝茶的

网友B:
什么电路?

对高频不是很懂,但听说 得有个驻波表,来实际测量天线的耦合程度。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路?

对高频不是很懂,但听说 得有个驻波表,来实际测量天线的耦合程度。

版主好就是下面的电路

网友:
要是用fu-7做短波发射机 可以做到功率50瓦

网友C:
你的长线有天调吗?找个驻波表测一下输出功率是不是4W,再看看驻波合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长线有天调吗?找个驻波表测一下输出功率是不是4W,再看看驻波合格吗?

老师好。我是这样测功率的,在输出端接一个驻波功率表后面接一个50欧假负载,然后调整发射机输出次

级线圈与初级线圈的耦合度使功率表显示最大值,测到的功率大概在4瓦左右,我做发射试验时有接手动

天调的,驻波大概在1.2左右功率大概也在4瓦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好就是下面的电路

我比较认同楼上朋友的说法,得加天调,测驻波,使天线达到调谐状态时功率才最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师好。我是这样测功率的,在输出端接一个驻波功率表后面接一个50欧假负载,然后调整发射机输出次

级 ...

不是老师,爱好玩而已。把假负载换成天线系统看看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认同楼上朋友的说法,得加天调,测驻波,使天线达到调谐状态时功率才最大。

谢版主了,已经加了手动天调和驻波功率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老师,爱好玩而已。把假负载换成天线系统看看功率。

已经换过天线了驻波在1.1功率4瓦左右

网友D:
如果是想试一试电路图的搭机效果:你的目的已经差不多达到了。
如果要检测开路发射效果:国家规定------不得无证发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天线的架构 很重要! 这个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简单的拖跟线就能进行越洋通讯的。当然了 玩这玩意的前提是 ...

无烟兄说到点子上了,不管什么频率的发射机,天馈线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系统,不能小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换过天线了驻波在1.1功率4瓦左右

那现在应该能发射远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想试一试电路图的搭机效果:你的目的已经差不多达到了。
如果要检测开路发射效果:国家规定------不 ...

老师好。目还没达成,楼上老师说了2瓦能发300公里,我的目的4瓦最少也能发过40公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烟兄说到点子上了,不管什么频率的发射机,天馈线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系统,不能小看。

谢老师了.的确天线非常重要,可能要换正V或倒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应该能发射远了吧。

版主好.我的意思是从假负载换成长线天线.天线还是那条,可能要考虑换正V或倒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