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空气联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吧

楼主(2019-09-17):
三联的空气联,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吧

网友:
是少见。手里至少有过50种,三四五脸都有,
这种三联的第一次见,但这个却又是很普通的,用料做工都一般。不算好。

网友:
这种三联用在早期进口的带调谐高放的电子管收音机,我曾经有过一个。

网友:
记得312收音机上就是这款

网友:
这个三联可变居然绝缘物不是陶瓷的,好象是环氧板的,或电工板的。绝缘性能要差一些。

网友:
        见惯了军机许多种空联,再看这个空气三联也不算罕见,用料材质也比较普通。

网友:
我有一个黄铜 +白陶瓷制作的空气三联,军机用的。

网友:
市面少见,但坛内并不少见,坛内1到5联都不至一次地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