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轻一按就测绝缘阻值

楼主(2019-09-18):
摇表,也叫兆欧表,专门用来测量绝缘电阻值的,根据电压等级划分,常见有500-1000∨等各种等级,380∨以下500V足够使用了。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还需要手动摇动才能测量(这也是摇表名字回来),在某些场合不是很方便。数字兆欧表价格又太高了,舍不得。我的一个摇表手摇把坏了没法修复,扔掉可惜了,放在那里又没用,于是萌生了改成无需手摇的摇表念头,首先用指针万用表测量正常摇表输出电压,约510V,同时摇表显示万用表1000V内阻约10兆。再找来一个12Ⅴ单灯高压条,高压输出端接上摇表内整流板,测量得正好在500多一点,安排!!有了500V高压来源,就好办了!把表内发电机组件拆下来,齿轮以及同步发电机拆除,(发电机支架保留备用)电源使用3节18650锂电池串联而得到。因工作时间较短,采用微动开关使用其常开触点。高压板输出端接在原发电机输入端,电池放在原发电机位置用塑料扎带绑上,高压板用2毫米不干胶粘在外壳适当位置,电池正负极并上一个DC座用于充电。经此改造后,开路时按动开关指针能到达500M欧位置,短路时迅速指零,测量万用表DC1000V时内阻10M,和那个正常摇表相比读数一致。又找来各种材料(干木头,湿木头)对比测量读数一致,但改动后的摇表只需要按一下微动开关即可,非常方便;未改动的必须一只手按住摇表,一只手摇动摇把,在某些场合不是很方便。

网友:
好改造,有创意。又学了一招。

网友:
有创意。又学了一招。

网友A:
办法不错,这样说来把电源弄成250v/500v/1000v/2500v可调的话那么兆欧表可多档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不错,这样说来把电源弄成250v/500v/1000v/2500v可调的话那么兆欧表可多档使用了。

刻度,表头都要改造,大麻烦了

网友B(2019-12-15):
让这东西电过的举手

网友:
家里有不少忘废旧的表头,电蚊拍高压板,寻思自己DIY个兆欧表,不知是否可行,有制作经验的坛友提供下资料或思路

网友:
还以为你加了个马达,一键自动摇

不过摇表最大的优势我认为正是 不用电池 不怕没电

网友(2020-01-30):
我以前帮单位实验室修理电机(水浸啦),用实验室的烘干机烘干后,没有摇表。
应急用 照相闪光灯 取直流高压,用万用表电流档测量漏电流。也挺好用的。

网友:
就是把表内那个手摇直流发电机不用,换成电池升到500V电源,电压高了可以接稳压管,一只不够可以多只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这东西电过的举手

举手了哈哈哈,童年手贱的阴影

网友:
好方法!方便使用

网友C:
要想摇表的测量值准确,必须使用稳压电源给摇表供电。(例500伏摇表。就是至少在5毫安电流的情况下,能确保500伏电压稳定,否则不能保证测量值的准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摇表的测量值准确,必须使用稳压电源给摇表供电。(例500伏摇表。就是至少在5毫安电流的情况下,能确保 ...

    你错了,这种表的表头叫流比计,就是应对手摇发电机电压不足、不稳、被动而设计制造的,500V电压不稳完全可以,如果使用稳压500V,完全可以使用一般动圈表头。

网友C:
当摇表测试端开路和短路时摇把的力度不同。怎样解释?

网友:
四十几年以前上班时,做过一个500伏晶体管升压器,串联在500型万用表直流500伏档替代摇表用,读数用电阻刻度。用了好几年,确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摇表测试端开路和短路时摇把的力度不同。怎样解释?

    测试端开路和短路就是发电机负载轻重,摇把阻力也就大小不同,用一个小型直流电机短路、开路时转动体会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