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管参数的字母

楼主(2019-09-18):
请教电子管参数的字母,在电子管参数表中分别有ri、RL;分别表示什么意思啊,谢谢!

网友: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网友:
电子管手册最开始几页会解释这些缩写,代号的含义。不同厂家,国家电子管手册,含义有时有区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一般情况Ra、Rg、Rk分别表示屏极电阻,栅极电阻和阴极电阻,ri是电子管内阻,RL表示屏极负载电阻(阻抗)。

网友A:
我补充一下,一般情况下如白版所说,不过不排除有例外的,有些厂家和手册偏不按习惯来,这时需要查阅手册之前的符号说明表,才能保证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补充一下,一般情况下如白版所说,不过不排除有例外的,有些厂家和手册偏不按习惯来,这时需要查阅手册之 ...

有的书上Ra是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