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温度保护开关吗?

楼主(2019-09-18):
这是个温度保护开关吗?如图,是怎样工作的,是自恢复的吗?

楼主:
这个彩虹双温电热毯温度控制开关里面的,现在万用表测量2端开路了,正常工作时应该是什么状态?

网友:
温度保险丝,不带自恢复,断路肯定是坏了。

楼主:
难怪怎么弄都不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自恢复,想得美

他这样设计针能有保护作用吗?这个开关夹在2个3瓦电阻中间,里面涂许多导热硅脂

网友:
这个是温度保险吧...

网友:
这个是温度保护电阻,在电流超过一定值,温度超过一定值时,就会断开,超到保护电器作用。作用是一致性的,不能恢复,需要更换,有时候马虎一点就短路掉不用,在电饭锅,电风扇电机线圈中都有应用。

网友B:
温度保险丝 2A 102°  一次性使用  烧断了不可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保险丝 2A 102°  一次性使用  烧断了不可恢复。

知道了,谢谢大家了。这个还真的起作用了。刚刚把它拆除用一根铜线短接,上电后不会儿两边的电阻就有糊味了。看来人家的设计的还是科学的,只是自己还没有理解啊。

网友C:
温度保险丝,超过102℃就烧了。楼主要查一下为什么会引起高温,是电热毯工作时间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保险丝,超过102℃就烧了。楼主要查一下为什么会引起高温,是电热毯工作时间太长了?

没有查出什么原因,取消2个用来发热的电阻,用一个0.38的细铜丝代替那个保险丝,(电路还有个2A的普通保险丝),满功率是60+60瓦,是双温双控的,工作都是正常的。还是不太理解他的工作原理。也可能是防意外的高压保护或者是长时间工作保护。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查出什么原因,取消2个用来发热的电阻,用一个0.38的细铜丝代替那个保险丝,(电路还有个2A的普通 ...

刚才检查了一下,老父亲出门了,电热毯还开着,里面很热,还是要恢复原来的设计才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检查了一下,老父亲出门了,电热毯还开着,里面很热,还是要恢复原来的设计才安全!

是的,还是要恢复原来功能比较安全,某宝上有卖温度保险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还是要恢复原来功能比较安全,某宝上有卖温度保险丝的。

嗯,谢谢您提醒!

网友:
一次性温度保险丝,过流超温双重保险,超过电流或者超过温度都会熔断,熔断了就没用了,需要换新。非智能的电饭煲里面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