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39收信机的历史

楼主(2019-09-18):
想了解一下电子管版139机的历史,想请各位老师讲一讲,谢谢啦😊

网友:
应该是抗美援朝时生产的91、81、71中81的收信机。

网友:
百度文库,搜索“139-型电子管接收机简介与维修图纸 ”。

网友:
139是大八一的收讯部分,大八一是55型的中国电子管型号版,55型用的是美式电子管。

网友:
灰色的邮电部的55A是50年代的产品;民用的55A改进后的军用版叫大八一。军绿色的大八一电台是60年代的产品;及其笨重;
还有一种分体机,就是把发射部和收讯部分开;军用版的分体机中的收讯部就是139;关于大八一更详细的故事版可以百度到;

139是很好玩的短波接收机;做工不计代价,极其讲究,一级高放,2级中放;除了还有一个拍频电路外,其它都与收音机差不多了;三联调谐;为了减小温度系数,那个三联的页片非铜铝,是用特殊合金做的;遗憾的是频率高端只能到12M; 更遗憾的是供电不方便;只能用耳机听;接喇叭需要个做中间变压器;

普通电子管收音机的收音部分一般都是4个电子管;变频+中放+低放+功放;而139的收音部分用了6只电子管;高放+变频+中放+中放+低放+功放;

后来的139A/B都是晶体管短波接收机;内部结构和做工都是艺术品级别的;频率高端到18M;

网友:
曾经有过一台139

网友(2019-11-01):
139不带后缀字母(A、B、C)是电子管收信,带字母是晶体管机。

网友:
我只有239,曾经想收一台但成色差价高就刹住了

网友(2019-12-20):
军队到1976年还在用电子管的139,也有晶体管的,后缀A.

网友A:
我有一台139电子管全新的,十几年前从桂林保尔真买的,有木架、帆布包、耳机、定期检查记录、电子管备件盒等, 退役的库存新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139电子管全新的,十几年前从桂林保尔真买的,有木架、帆布包、耳机、定期检查记录、电子管备件盒 ...

请问下,现在这种机器还能收到些什么电台呢?

网友(2020-02-05):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现在这种机器还能收到些什么电台呢?

一直没开机,没空做电源,收短波。

网友C:
139收信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75年在小兴安岭的原始林区打火时,正在吃草的马被天线绊了一下惊了,八一型发射机滚了几个圈停住,139则翻了n个圈滚到小山坡下,捡回来耳机里还在哇哇响。当时县邮局的报务员正在用手键对话呢。

网友:
二战后期美军102E的仿制品,抗美援朝使用的军版55A太重了,加附件实在不行,所以一拆两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39收信机给人的印象极其深刻。75年在小兴安岭的原始林区打火时,正在吃草的马被天线绊了一下惊了,八一型 ...

这玩意的发射部调谐发射简直就是车祸现场。跑频嗷嗷的。一般稳定使用都是配合晶体。但是是倍频机晶体不太好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的发射部调谐发射简直就是车祸现场。跑频嗷嗷的。一般稳定使用都是配合晶体。但是是倍频机晶体不太 ...

这可能跟您的部件年代久远材料变性有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跟您的部件年代久远材料变性有关。

55发射机就这玩意!倍频的本振跑1输出就跑2.CW带宽很窄的,跑10几HZ都能听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5发射机就这玩意!倍频的本振跑1输出就跑2.CW带宽很窄的,跑10几HZ都能听出来

也许是拍频振荡器不稳定呢?通常这要比发射主振的要求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拍频振荡器不稳定呢?通常这要比发射主振的要求低。

这个还真不是,用的边带机R71E接收的,0.4KHZ窄带滤波器,练习CW嘛闭路发射,同房间接收,拍拍就变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真不是,用的边带机R71E接收的,0.4KHZ窄带滤波器,练习CW嘛闭路发射,同房间接收,拍拍就变调了!

主振是时刻通电的,估计预热时间不够?

网友E:
电子管139是 有跑频的毛病。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子管139是 有跑频的毛病。

我的139,开机半小时以上调准频率然后锁定,关机半年再开机,十几分钟后频率回到上次的值,耳朵听不出误差。我在7023上试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的139,开机半小时以上调准频率然后锁定,关机半年再开机,十几分钟后频率回到上次的值,耳朵听不出误 ...

我是长收听,遇到过不记得多少次了。严格分析,也有对方发信机跑频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139,开机半小时以上调准频率然后锁定,关机半年再开机,十几分钟后频率回到上次的值,耳朵听不出误 ...

长收听,常年不关机,两台机器轮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长收听,遇到过不记得多少次了。严格分析,也有对方发信机跑频的可能。

我舍不得,用得很少,观察没你仔细。应该还是139在跑频,毕竟几十年的老机器,频率稳定性肯定不如现代频合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舍不得,用得很少,观察没你仔细。应该还是139在跑频,毕竟几十年的老机器,频率稳定性肯定不如现代频 ...

是这样的,我说的跑频,是在部队电台战备值班时的情况。上世纪70年代。机器也不旧。是用干电池。我当时曾问通信参谋为什么不用交流稳压电源,回答是为了应对突然断电。那时的战备值班部队,常年二级战备,发信机和收信机不在一起,相距大约500米,在地下掩体里。收发电报有N套备用的,包括手摇发电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的发射部调谐发射简直就是车祸现场。跑频嗷嗷的。一般稳定使用都是配合晶体。但是是倍频机晶体不太 ...

没有那么夸张,跑频要看看电源质量好不好,电源稳定频率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那么夸张,跑频要看看电源质量好不好,电源稳定频率也稳定。

还真这么夸张,温飘的非常列害的!和电源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