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0W水泵 正常工作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9-09-18):
如题,求助下,单相 220V  750W水泵电流应该是多少。怎么计算的。谢谢

网友:
电流不固定,跟压力有关,水泵上都标注额定电流,但一般实测都小于额定电流

网友:
额定电流大约4A+。功率/电压/功率因数,一般单相小型电机的功率因数大约在0.6-0.8。

网友A:
单相电机效率较低,如果这个750瓦准确(输出功率),电流应该在7-8安培

三十年前市面有一种罩极电机的750瓦家用水浸潜水泵,铸铁壳体,电流在20安培左右
现在市场上的铝壳密封水泵也有750瓦的,电流在2安多点

网友:
单相电动机的工作电流的估算,每个千瓦,七个安培。可以很容易估算出750W,工作电流约为5A多一些。对于三相电机来说,每个KW,约为2A。这样估算起来就方便了。

网友:
差不多5A多一些

网友:
驱动电流10A左右,正常电流4A左右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相电机效率较低,如果这个750瓦准确(输出功率),电流应该在7-8安培

三十年前市面有一种罩极电机的75 ...

20安培?都四千瓦了!罩极电机效率这么低吗

网友(2019-11-02):
是里面有个15uf左右的启动电容器的潜水泵吗,多年前测过,750瓦单相泵正常电流大约5安左右,两极电机大约每分2800转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安培?都四千瓦了!罩极电机效率这么低吗

功率越大效率越低

网友:
跟我感觉的是相反的~~~

网友:
I=P/V=750/220=3.41(A)

网友(2020-04-17):
我家有一个10方/7米的单相泵,550瓦,标的电流4A,实际是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