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误差到底怎么算,或者怎么看?比如尾数固定偏低几个字

楼主(2019-09-19):
通常万用表误差都是  %±几个字,百分数我好理解,后面几个字是概率上统计的结果,还是有什么具体算法?
昨天看了一个福禄克台式校准仪输出1-10V电压,测试UT61E的视频!
视频显示UT61E测量1-10V电压,全部都是尾数低5个字!0.9995,1.4995,,,4.995,,8.995,9.995。
这误差到底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不同的电压误差都是5个字?而不是同一个百分比呢? 也经常听人说谁谁的表固定偏几个字,那这固定几个字的误差到底因为什么产生的?

网友:
   呵呵,怎么都和我一样,没人能答的了楼主的问题?大家都被难住了吗?

网友:
不懂!帮顶!来学习的!

网友: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手持万用表标准 GB/T 32194,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数字万用表标准 GB/T 13978

仪表的误差(不确定度)表示为

u= a% * Reading + b% * Range

或写作

u= a% * Reading + n

也就是说,仪表误差包括

a、和读数成正比的误差项目

b、和读数无关的固定误差项目

因此仪表误差中存在项目 b,是符合国标的

2、固定误差项目 b,一般的来源是仪表自身的不确定度,也叫做 A 类不确定度,它是一个通常服从正态分布的统计的结果,反映的是仪表测量结果的分散程度。根据 GB/T 13978 指出的,一般使用两倍西格玛区间。

3、你的 UT61 的误差 b 是定值而不是正态分布,说明它并非由仪表自身不确定度产生。这样的误差,叫做失调误差,它是由其它原因产生的,比如仪表自身产生的失调,校准产生的失调,等等。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你的测试没有给出仪表输入为 0 的时候的读数。假设,仪表输入为 0 时,具有末位 5 个字的读数,那么在后续测量中,应减去这 5 个字。你的测试没有给出这个步骤,所以严格说,它是不合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