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检波矿机中采用的阻抗变换电路简介。

楼主(2019-09-19):
                     大家知道,最常见的矿石机电路就是二极管检波方式。如图A所示,这种电路简单,制作方便,成功率高,因为是二极管检波滤波直接输出,输出为高阻抗。为了获得输出阻抗和负载阻抗的匹配,实际上就是输出阻抗等于或接近负载阻抗,这样负载阻抗,这儿实际上就是耳机上才能获得最大的能量,简单点说就是音量最大化。
                         所以,图A中的外接耳机阻抗需要4400欧姆或以上的高阻耳机。如果采用中低阻抗的耳机,则会因为耳机上获得的能量比阻抗匹配时获得的能量要小许多,造成耳机的音量小或根本听不出来。例如,图A中适合采用的是 4400欧姆的高阻抗,这样才更接近阻抗匹配状态,能获得良好的效果。如果改成二只 300欧姆的舌簧耳机串联,总阻抗为600欧姆,接上收听,只是音量比采用高阻抗耳机明显小了许多,但还是能收听,如果采用几十欧姆的低阻耳机或喇叭,则就可能听不到声音了,道理就在这时,因为离开阻抗匹配的状态越多,耳机上获得的能量就越小。自然耳机上的音量就变小或听不到了。
                           在图A中,如果手头没有高阻抗的耳机,只有中阻抗或低阻抗的耳机,则一般情况下可以采图B的电路,在检波输出后采用阻抗变压器,这样把高阻抗输出,变换成中低阻抗输出,只要选择不同的变压比的阻抗变压器,这样在使用上就灵活方便许多。不用局限于高阻抗耳机的使用了。

         使用特点说明1  直接使用高阻抗耳机的优点避免了使用阻抗变压器而造成的部分能量损失。电路也简单。制作起来更方便。
                               2采用阻抗变压器,提高了对不同阻抗耳机的使用灵活性,在没有高阻抗耳机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中低阻抗的耳机。对耳机的选择余地更大。当然由于采用了阻抗变压器,多了一个环节,也会有一定的能量损失。
                               3.采用了阻抗变压器后,可以使用性能更好的低阻抗耳机,享受到高品质耳机带来的听觉享受。因为通常高阻抗耳机的性能较差,主要用于电台通信,以听语言为主的,声音的频率范围很小,而高品质的耳机的频率特性,对音乐和语言的还原性都很好,自然听感会更舒适了。

除了二极管检波输出端采用阻抗变压器的办法外,也可以把检波二极管的输出端从调谐电路的两端移动到调谐线圈中间抽头上,这样的做法,可以省去后面的阻抗变压器,这样电路简洁,又能适应不同阻抗的耳机要求。关于线圈抽头的设置特点可以对照下面的三个电路图进行简单分析。

电路图1    这是采用直接在调谐电路两端接入检波二极管的典型电路,二极管检波和滤波直接输出,所以必须跟高阻抗的耳机匹配使用。

电路图2    这是采用通过中间抽头输出到检波二极管。检波输出后阻抗降低,以适应不同阻抗的耳机。可能通过改变抽头位置以达到阻抗匹配的状态。优点是省去了后面采用的阻抗变压器。缺点是抽头位置确定后,只有适应某一阻抗的耳机。使用中无法调节阻抗匹配以达到最佳状态。当然也可以多设置几个抽头,采用转换开关实现多档调节。不过也增加电路的复杂化。

电路图3    采用另外制作一个检波线圈作为次级,调谐电路的能量通过耦合到次级检波线圈。再通过二极管检波和滤i波后输出,这样设计的优点是可以通过二个线圈相对位置的移动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二个线圈的耦合程度,达到阻抗匹配在一定范围的精确调整达到最佳状态。 检波线圈的匝数设计也是根据采用的耳机阻抗来定的,如采用 600欧姆的舌簧耳机还是采用64耳机的低阻抗耳机等等。设计原则和依据就是阻抗比等于变压比或匝数比的平方作为参照,具体在在实践中调整。电路2和电路3的共同优点就是检波电路对调谐电路的影响大大减少,矿石机的选择性明显提高。不过电路2和电路3的不足是都会有一定能量的损失,电路2中,抽头的接入,使得输入到检波二极管的信号电压就小,检波效率会有一定下降,能量也会有一定损失。电路3中,信号在从调谐电路耦合到检波线圈中,也会有一定的耦合能量损失,检波效果跟抽头式类似,整体上说,就是会损失一定的灵敏度为代价。换来选择性的提高。所以,使用都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喜爱来选择最适合当地接收的电路。

电路1、2、3、说明。为了方便大家熟悉几种天线耦合形式。所以图1,图2,图3 中的天线耦合分别为 直接耦合,电容耦合,电磁耦合。这个特点不久前专门发贴作了说明,实际制作时看自己的喜欢决定采用何种形式。、

附 图1。适合二极管检波电路的一套空心线圈实物图,由天线圈,调谐线圈,检波线圈三个部分组成。制作磁棒线圈,磁环线圈原理一样。
附图2 ,  适合场管检波电路的一套空心线圈实物图,由天线圈,调谐线圈,检波线圈(匝数较少)三个部分组成,有时候检波线圈也叫成场管线圈,制作磁棒线圈,磁环线圈时,原理也一样。

最后的附图是阻抗变压器实物,左右较小的是固定变压比的,适合上的图B电路中采用600欧姆的舌簧耳机,右边的是多抽头式阻抗变压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获得各种不同的阻抗。适合不同的耳机。

网友:
谢谢 llllllxing最近所发矿石收音机系统性经验分析帖,收藏了。

网友:
高质量的矿机DIY指导贴,受益匪浅

网友:
欣赏,努力学习中。

网友A:
简单明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明了! 谢谢楼主!

的确简单明了,适合快速入手组装。

网友:
内容详实,简单明了。感谢版主llllllxing老师分享!

网友:
重温好帖,为下一步装机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