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音响电源求助

楼主(2019-09-19):
小米音响的电源,原机是220V的,插电一会,开关管非常热,输出正常,过一会过热保护,改插100V ,使用没问题,检查了几个大电容,没发现问题,拆了输出整流桥,也是一样发热,对开关电源不熟悉,请各位大加支招,不胜感激

网友:
看着板子很不错,会不会是尖峰电路问题?祝早日解决

网友A:
遭遇过专用开关电源出现这个毛病,没有替代电源不得不修,后来是把与驱动芯片有关所有小容量电容全都换了才正常。

网友B:
更换一个输出整流二极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遭遇过专用开关电源出现这个毛病,没有替代电源不得不修,后来是把与驱动芯片有关所有小容量电容全都换了才 ...

问题是不知道这些电容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一个输出整流二极管试试

拆了输出整流管都是一样发热

网友C:
会不会是开关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开关管的问题?

谢谢,抱着马死落地行的心态,换了一个开关管,没问题了。
原装的是MDF10N60G,现在换的是K3569,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反正现在是不热了,输出电压也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抱着马死落地行的心态,换了一个开关管,没问题了。
原装的是MDF10N60G,现在换的是K3569,不知道 ...

淘宝上有呀,才2-3元一个。感觉用原型号的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我用小米拆机电源24V的做了个电烙铁T12那种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抱着马死落地行的心态,换了一个开关管,没问题了。
原装的是MDF10N60G,现在换的是K3569,不知道 ...

不热而又工作正常,那就没问题了,也没必要再换成原型号的!

网友:
卧虎藏龙,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软故障最难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