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C3357增益有这么高吗?

楼主(2019-09-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3357有2种丝印, 丝印RE, 放大倍数比较高125-250, 还有个RF的低点80-160

网友:
基极没有直流通路?好胆大的您!

这要不烧管,可真对不起您了。任何时候,丙类都不能断开基极,这是个绝对不能偏离的安全原则。在甚高频以上的领域,基极引出线的任何曲度,都会感应接近的信号,微波管用铝箔做包装就说明了问题。

网友:
是否L1和L2间刚好符合发生正反馈的条件,稍有扰动就发生振荡,由于频率严重偏离正常,所以信号没法通过L3L4C6C7的通道输出. 建议将L2放平,使他和其它线圈成90度,以减少电磁耦合.[也可将L2放入屏蔽盒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独立末级功放没前级,感应不到高频信号,这也烧那就太不可思议了

别瞧不起这类杂散的高频信号,那个L2感应的信号,通过Q1的b-e结能够很快地在C4上建立起足够击穿的反向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搭的这个独立功放部分,虽然杂波会引起起振但不会烧管,不管怎样测量也不会烧。旧板上就是把射频输 ...

LZ可以用示波器看看,频率和波形,或者频率计测量频率。推算出是哪些元件谐振造成的。

楼主可以在基极和发射极并联100欧姆电阻看看,会有什么效果。
基极悬空,感应的电压很高的。记得用示波器测量开路的探头,用手指就可以感应到几十伏特的交流电压的。

再就是,先在负载处接一个50欧姆电阻,增大损耗。这样后面部分就不会出现过高电压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表笔感应的高频电压加到基极了,那可是一个大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搭的这个独立功放部分,虽然杂波会引起起振但不会烧管,不管怎样测量也不会烧。旧板上就是把射频输 ...

我模拟了一下,lz看看断开负载和联接负载的差别多大吧

网友:
将发射极直接接地,不需要电阻了,在基极与地之间加一个51R电阻就可以了。
如果是国产管,一定要先测定好质量。很多国产的这种管子都是用3356的芯封成SOT89充3357的。而且耐压达不到规格书参数。在12V工作时这容易烧坏的,先工作于6V试一下。输入功率不要超过50mW即17dB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级接负偏,手拿镊子碰几下基极管子就完了BCE间全击穿 ,基极悬空手拿镊子或者导线无论怎样碰管子都不 ...

那你的管子功率太小,或是PCB不符合高频电磁兼容规则。建议你用2SC2538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把发射极直接接地就管子不那么容易坏

丙类放大电路,发射极一般都不接电阻的,是直接接地。发射极接电阻易自激振荡。

网友:
记得9018刚出来的时候应该是韩国三星的吧?看参数的话,在调频段应该貌似应该是可以的。会不会是现在买到的9018有假或者有缩水?
长电的9018怎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diy无线话筒时候加一级9018做功放,电压也上到12v了,但那功放一直没效果,也就是没有增益,我当时一 ...

谐振回路没有谐振到基频上 当然就没有效果了。

网友C:
最大的可能是楼主把脚位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可能是楼主把脚位接错了。

看楼主的帖子,不像是菜大头,这种可能性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极接电阻是因为PCB板做成两个3357并联用,发射极要接均流电阻,电阻很小才1.8欧感觉没什么影响,所以 ...

1970的功率大了很多啊,那要加大输入功率。1970还不如用1971再加点偏置电流,这样可以小功率输入,还好加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71功率太大了,1970都嫌功率大

你输入功率小一点,就输出功率小了,加直流偏置就可以放大小信号了。但是散热很方便的,或者直接用2SC2053,这个管子增益高。0.15W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