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6N3的问题

楼主(2019-09-19):
一个6N3的电压放大器供电200v 阳极电阻10K 阴极电阻2K,但是2K电阻上只有4V的电压,就是电流才2mA。看资料应该有4mA才对啊。啥情况是我没看懂资料还是管子有问题。

网友:
你要通过做直流负载线的方法。才能知道确切的屏极电流。

网友:
不是管子有问题!、、、但“4mA才对”——是啥资料说的哈

另外按照你给的数据,阴极电阻取值2K是否大了些?

你如果非想要到4mA、阴极电阻取值为750欧姆~800欧姆才有可能——但你得考虑工作点改变所带来的结果和影响。

网友:
查一下阳极176v,栅压-4v时的电流

网友:
查了一下曲线,应该接近4ma,不过别全信曲线!参考一下就可以了!以实际为准

网友:
也许用一段时间电流就大了

网友:
阳极的负载电阻太小了。

网友:
给你一个比较成熟的6N3前级参考图,只是其中电阻功率用的有些大。

网友:
4V除以2K等于2毫安。

网友:
3楼说的有道理,把阴极电阻减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