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帮忙做个印刷板的图,想做个印刷板

楼主(2019-09-19):
怎么又上不了图呢?

楼主:
长16.8厘米,宽10.1厘米。螺丝孔长15.9厘米,宽8厘米。最好把整流二极管那个地方改成IN5401,加上滤波电容的位置。谢谢!!

网友:
自己慢慢画就好了,没多大难度的

网友A:
打开sl60,点击“附加”--》“加载位图”,把图片导入并缩放到合适比例就可以描板了。

网友B:
先把线路图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线路图整出来。

这个板子是甘光16MM电影放映机上的扩音器,3DD30太贵而且不容易买到,想改一下。 线路图有的。我想弄个新板改成硅管,原来的是锗管机。打错字了3AD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sl60,点击“附加”--》“加载位图”,把图片导入并缩放到合适比例就可以描板了。

SL60是一款软件吗?看到你们定做的板子也想弄一块。

网友:
还是自己学下吧,麻烦别人真的挺麻烦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甘光16MM电影放映机上的扩音器,3DD30太贵而且不容易买到,想改一下。 线路图有的。我想弄个 ...

3DD30就是硅管,你的型号搞错了吧??看出来了是 3AD30 关键是爱坏吧。建议你选上一个能在正负30V电压下工作的集成电路,一块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DD30就是硅管,你的型号搞错了吧??看出来了是 3AD30 关键是爱坏吧。建议你选上一个能在正负30V电压 ...

打错字了,原版是3AD30,换成硅管的。不用集成功放块,散热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字了,原版是3AD30,换成硅管的。不用集成功放块,散热不好解决。

真逗,3AD30就不散热了??换了集成电路就散热了??你就把集成电路按在3AD30散热器上就行。

楼主:
[]这个样子,不想改变原有的构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是甘光16MM电影放映机上的扩音器,3DD30太贵而且不容易买到,想改一下。 线路图有的。我想弄个 ...

3AD30才是锗管。

楼主:
用什么软件把我发的那个图做成可以发给打PCB板的那种格式。非得重新画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什么软件把我发的那个图做成可以发给打PCB板的那种格式。非得重新画图吗?

如果不怕化钱的话,直接到工厂让抄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SL60是一款软件吗?看到你们定做的板子也想弄一块。

sl60是论坛常用软件。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3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16.8厘米,宽10.1厘米。螺丝孔长15.9厘米,宽8厘米。最好把整流二极管那个地方改成IN5401,加上滤波电容 ...

你这个板子按原样抄板无意义了。现在你先要确定采用的元件,还用3AD6,3AD30?就是先把电路图搞定。另外,这样大小的板子去打板要上百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