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午自制个光耦测方试仪

楼主(2019-09-19):
上午在修电脑的电源,发现有个元件不太熟悉,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个光耦,主要型号是817B、C等,看了一下如何测好坏,好像手测连扶带测,发现手长少了不够用,得做个测试仪,做好以后发现拆下的四个光耦都有读数,应当都是好的,说明这个东西不常坏所以没有这个设备,那电脑电源的高压与低压部分的连接一共有四处,1、光耦  2、小变压器B2、B3、B1.现在我量高压部分有,为什么低压没有呢?

看了下原理图

看了下原理图

锯了个小木块构思一下

锯了个小木块构思一下

安装固定好

安装固定好

准备测试

准备测试

测试有读数

测试有读数

读数在变化中

读数在变化中

在木块上标注一下,完成

在木块上标注一下,完成

网友:
好,很实用的小工具。点赞

网友:
你这个花一上午时间?
太草了,弄个插座还专业点。

网友:
楼主的构思不错,不过弄块万能板和插座装起来,再加个电源和控制开关,就更专业些。

网友A:
不错,我以前修传真机和空调电脑板时用一个八脚 IC 插座做的,
可以测导通和漏电,发光二极管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我以前修传真机和空调电脑板时用一个八脚 IC 插座做的,
可以测导通和漏电,发光二极管等等

向您学习了,您的这个功能更多

网友:
很直观的可以看出来好坏,光耦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
有的光耦的多个一起,用集成块形式出现的

网友:
1.5的电池能点亮LED?

网友:
用面包板搭一个电路,多简单

网友B:
五花大绑的光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五花大绑的光耦。。。。。。

刑具。哈哈哈

网友(2021-12-03):
方法简单易行

网友:
二个表子或电池加一个表
做个附件使用方便些

发光二极管亮度一样时,对比光电管的导通读数值来估测好坏

你的电源有310V?  那开关驱动ACV有吗?

网友C:
我是使用案头常备的2块万用表测的,暂时每次测都能告诉我正确结果,不需要用到专用的光耦测试仪。一块是3v供电的指针表,用x10档给led端子灌数mA的电流。另一块数字表监测接收管的ce极,看一看有电流流过led和没电流流过时,数字表监测的欧姆值有没有大幅变化,来判断好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使用案头常备的2块万用表测的,暂时每次测都能告诉我正确结果,不需要用到专用的光耦测试仪。一块是3v ...

想学习一下,画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
  我的设想是用一个闪烁发光二极管的限流电阻上的压降驱动一个三极管,让三极管驱动发光侧。再用光敏侧去驱动一只普通发光二极管闪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想学习一下,画个电路图。谢谢!

图来了,见所附照片。

这种测试法,对于电器检修来说,更方便易行,因为不需把光耦从pcb上拆下来就可以测试。某些数字表的欧姆档内部接法有些特殊,图中已作了说明。

网友E:
我曾经把电话机振铃信号接到光耦发射二极管端,接收端接免提按钮.这样骚扰电话一旦打来就会自动接通.因为夜里一个同行经常打电话一两声振铃就挂断.这回只要开始振铃他就得掏话费,以后就再也不打电话打扰我了.遇到我还问:你们家电话怎么这么奇怪,一打就提机接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把电话机振铃信号接到光耦发射二极管端,接收端接免提按钮.这样骚扰电话一旦打来就会自动接通.因为夜 ...

真有本事,好办法。但是怎样区分来的电话是骚扰电话和非骚扰电话呢?请教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有本事,好办法。但是怎样区分来的电话是骚扰电话和非骚扰电话呢?请教了,谢谢!

当年这个同事晚上喜欢恶作剧,不是骚扰电话就正常接听,这个同事一般的是振铃一两下就被他挂掉,我想这个办法专门治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来了,见所附照片。

这种测试法,对于电器检修来说,更方便易行,因为不需把光耦从pcb上拆下来就可 ...

收到。谢谢 !

网友G:
我是直接用了一节锂电供发射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是直接用了一节锂电供发射端

要串个电阻,否则会坏光耦

网友:
还是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安全,只是接收端导通电阻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