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万用表输入检测方案, 谢谢各路大神指点~~

楼主(2019-09-19):
最近在尝试DIY万用表,基本的测量,档位切换都没有问题了。但如何进行输入检测的问题比较困扰我。
电阻档好办,输入悬空,电阻最大,直接切换到高阻档,接入了测量电阻后,就可以根据当前的电阻值自动切换到适合的档位。
电压档就比较麻烦,低压档阻抗非常高(G欧级别),输入悬空时,读数乱跳,根本没法判断是否悬空。高压档输入悬空/短接时也有几十uV级别的跳动,分不出来是没有输入还是输入短接了。本想实现高低压自动切换,输入悬空时跳到最高档位的。但现在只能做到量程自动切换,无法实现输入悬空自动切换到最高档位。
不知道一般的高位万用表怎么实现自动量程切换的?
如果增加额外的电路来检测,怎么做到尽量不影响原来的输入阻抗?

另外,昨天加了个测温电路,发现人体辐射对设备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人不在设备边时,温度读数27.2度,只要人靠近(30cm的距离)设备几秒,温度很快就开始上升,时间长了最高可以达到29度以上。设备本身的温飘大概在0.5ppm/度左右,这点影响足以产生1uV左右的读数变化了。一般的高位万用表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软件上做温度补偿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痛苦啊,把表给我,我替你承受这个痛苦

自己瞎整的,怕是您瞧不上眼啊
现在搞的只是个原型,如果以后真能做到可以见人的地步,我会把资料发出来让大家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注意是diy的啊,几位的表呢,估计大于4位

电压低压档分辨率可以达到6位以上,其它档位最多5位水平。精度我也不知道,没有基准只能瞎整,目测比我的4位半万用表强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单片机吗,什么基准呢?能不能发个图看看啊

ADC用的是ads1252,买的6块钱的拆机件,基准是AD586BR二手的,1块多一片,MCU是stm32f103cb,用的现成核心板9块钱。破烂便宜货大合集。

这是之前测试ADC部分的时候照的,后来又做了一些外围控制板和底板。以前没玩过这些东西,所以只好一部分一部分分开来搞。

网友B:
测温表灵敏度太好了。是好事啊。套个壳子做成恒温箱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温表灵敏度太好了。是好事啊。套个壳子做成恒温箱结构。

因为我打算做个便携式的表,恒温怕是不太好搞吧?但加个外壳,的确可以减少外部温度变化的影响。这个我之前测试过。

我现在测温度是用的MF52 100K NTC电阻。通过MCU的12位ADC用比例法,两个ADC通道并行测量,没想到灵敏度怪高的,温度恒定时,可以做到2位小数不跳动,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能看到读数变化,反应时间小于0.5秒。走路带起的风都能引起温度波动。温度的变化也超出了我平常的认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看过这个帖子,不错嘛

边学边折腾,比之前有些小的改动,对稳定性有较大的影响。现在的0点跳动可以保持在0.2uV左右,加屏蔽效果还要好些。速度再放慢点跳动可以减少到0.05uV以内。电压档的分辨率应该是足够了。可是加了外围电路以后就不太理想了。

网友C:
电压档就比较麻烦,低压档阻抗非常高(G欧级别),输入悬空时,读数乱跳,根本没法判断是否悬空。高压档输入悬空/短接时也有几十uV级别的跳动,分不出来是没有输入还是输入短接了。本想实现高低压自动切换,输入悬空时跳到最高档位的。但现在只能做到量程自动切换,无法实现输入悬空自动切换到最高档位。
不知道一般的高位万用表怎么实现自动量程切换的?
如果增加额外的电路来检测,怎么做到尽量不影响原来的输入阻抗?

1.一般的DMM就是自动量程切换,读数超量程了就跳到更高一个量程,低于一定数值(比如低于10%)就降低一个档位。

2.输入悬空,数值乱跳是高位DMM的正常表现。实际的时候,会跳到低输入阻抗的量程,比如20V档(10M阻抗),输入阻抗低了,读数归零,再跳回2V档(10G阻抗),如此反复,这是正常的。实际使用中,理论上不应该让DMM输入悬空,因为DMM就是要接到电路中测量的,你悬空是做什么呢?当然,悬空了也无所谓。

3.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实现“输入悬空自动切换到最高档位”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是无意义的。如果你是担心输入高电压的的话,那说明电路设计上不成熟,成熟的DMM,在电压档,假如DCV最高300V量程,450Vpp最大输入电压,那么DCV的所有档位,都是可以承受450Vpp长期输入的,哪怕是超量程,也不会造成损坏。这个是硬件设计上考虑并保证的,而不是通过软件或者使用习惯实现的。

4.所以并不需要这样一个电路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D:
万用表输入阻抗不宜太高,常见阻抗为1M欧,太大时感应严重没法用且没实际意义。

网友C:
另外,昨天加了个测温电路,发现人体辐射对设备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人不在设备边时,温度读数27.2度,只要人靠近(30cm的距离)设备几秒,温度很快就开始上升,时间长了最高可以达到29度以上。设备本身的温飘大概在0.5ppm/度左右,这点影响足以产生1uV左右的读数变化了。一般的高位万用表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软件上做温度补偿嘛?

1.首先不知道你测温测的是哪里的温度,传感器放在哪里。姑且认为是放在你DMM的PCB上。

2.如果DMM因为人靠近,就升高2度,这个其实也不比过于担心,因为你这个没有外壳,有了外壳会好很多,而且由于你这个东西体积小,受人体影响大也是正常的。

3.至于说温度引起的测量误差,这个只能通过硬件去保证,软件修正也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温度均匀性的问题等等。另外,如果数据真实,你这个设备的温漂已经超越一般商品六位半DMM的水平了。商品六位半DMM的温漂也就在1ppm/℃左右,而且他们还是使用了0.5ppm/℃温漂的恒温基准。看你的硬件,AD586B的最大温漂是5ppm/℃,ADC也存在温漂,不知道你的电阻使用的什么电阻,看起来是贴片的应该温漂也不会太低,还有运放也是误差源,如果使用这样的硬件实现了0.5ppm/℃的整体温漂,我觉得结论还有待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一般的DMM就是自动量程切换,读数超量程了就跳到更高一个量程,低于一定数值(比如低于30%)就降低一 ...

1.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做的。
2. 我现在的实现也有这种问题,高低电压档有时会来回跳,我怕继电器容易坏啊...
3. 一是我看手持表的档位切换就是这种方式,无输入就切换到最高档。感觉这样似乎合理一些。二是这种方式有个好处---接上输入时,可以一次到位切换成适合的档位。从低位向高位跳,就要试几个不同的档位才行。用0.1v档去测100v,让表自动切换高压档,虽然不会烧,总感觉傻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输入阻抗不宜太高,常见阻抗为1M欧,太大时感应严重没法用且没实际意义。

普通三位半数字万用表电压档一般都是10M欧的阻抗,1M欧咋能用啊?470k的电路,万用表接入都让阻抗下降30%,还有准头可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我差不多也是这样做的。
2. 我现在的实现也有这种问题,高低电压档有时会来回跳,我怕继电器容易坏啊 ...
2. 我现在的实现也有这种问题,高低电压档有时会来回跳,我怕继电器容易坏啊...

实际上很多高位DMM这里使用的是干簧继电器,寿命是普通继电器的很多很多倍。但是我有时候也不舍得,所以我都是手动选下量程

3. 一是我看手持表的档位切换就是这种方式,无输入就切换到最高档。感觉这样似乎合理一些。二是这种方式有个好处---接上输入时,可以一次到位切换成适合的档位。从低位向高位跳,就要试几个不同的档位才行。用0.1v档去测100v,让表自动切换高压档,虽然不会烧,总感觉傻傻的...

手持自动档的我还真没研究过。但是“用0.1v档去测100v,让表自动切换高压档”感觉傻,那测0.1V让表从高到低跳档位,就不傻了么?而且高档位时候测小信号,表不一定会认为你接了输入啊,可能还需要人工干预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普通三位半数字万用表电压档一般都是10M欧的阻抗,1M欧咋能用啊?470k的电路,万用表接入都让阻抗下降30% ...

DT830系列就是1M输入阻抗的,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以前指针表碍于技术水平还是几百K的输入阻抗呢,不也一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首先不知道你测温测的是哪里的温度,传感器放在哪里。姑且认为是放在你DMM的PCB上。

2.如果DMM因 ...

1.我的确测的是PCB的温度。

3. 商品表的温漂保证的是大批量生产,长时间,很大温度范围内不同档位的温飘指标。 我肯定是达不到这种水平的,我说的温飘指标只是1v档在小范围温度变化(25~30),在这几天内观测数据体现出来的特性,离高端表还差得远呢。它们是我学习的目标,说不定哪天我就能超过它们了也不一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1.我的确测的是PCB的温度。

3. 商品表的温漂保证的是大批量生产,长时间,很大温度范围内不同档位的温 ...

很多时候就是常用温度范围的温漂并不大,大在了整个工作温度范围。所以保证常用的温度范围温漂不很大就可以了。这个想保证很好,还是比较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很多高位DMM这里使用的是干簧继电器,寿命是普通继电器的很多很多倍。但是我有时候也不舍得, ...

100v档位测0.1v,虽然精度低些,但也足以确定用哪个档位来测量了,基本上只用跳一次档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v档位测0.1v,虽然精度低些,但也足以确定用哪个档位来测量了,基本上只用跳一次档位的。

这个思路是有瑕疵的,因为从100V跳到0.1V量程,表的内阻从低变高,会对待测电路产生影响,有可能在100V档(10M内阻)测的时候是0.1V,但是在0.1V(10G内阻)时候就是1V了,所以只能一档一档跳下去。你可以另外配一个高速低分辨率ADC用来专门做这个事,这样切换还快,还能有个模拟数据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是有瑕疵的,因为从100V跳到0.1V量程,表的内阻从低变高,会对待测电路产生影响,有可能在100V档 ...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的确没考虑到。不过遇到这种情况再切换其它档位也来得及。
毕竟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内阻达到上百兆欧的信号,我还没见过...

另外,其实我是希望能直接做到100V的高阻输入的,这样就用不着继电器切换了。只是不知道用什么运放好。目前打算下版先做个±10V的高阻输入,用OPA2188来做输入缓冲,不知道效果能不能行。

我用的ADC芯片速度比较快(40KSPS),用不着再增加其它的ADC来做快速采样了,我现在有显示5秒内的峰峰值,模拟条光看到在闪,也看不出太具体的东西,我不打算做了。等硬件的东西差不多成型以后,我打算做个直方图和实时变化曲线显示,反正数据都是现成的,CPU闲着也是闲着,这样不就成了所谓的“过程”万用表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位表的自动量程就是从低到高跳变的,在ADC的基础量程以下用模拟开关切换,在基础量程以上的量程(通常是1 ...

嗯,谢谢。
没用过高级表,不知道它们的功能是什么样的。我自己现在也是这样实现的,低位档向高位切换时只要超过一定范围就逐级切换到高档位,而高档位向下切换时,只要有满足当前值的低档位,就直接切换过去。但总感觉还不够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时候就是常用温度范围的温漂并不大,大在了整个工作温度范围。所以保证常用的温度范围温漂不很大就可 ...

跑了一个白天的数据,温度变化4度,读数平均值变化小于1.5uV。温度稳定时,读数相对稳定. 但温度变化较快时,读数和温度变化就不匹配了,大概是芯片的温度变化滞后以及不均匀导致的吧。直接用软件来修正还要解决这个问题才行。不能让设备温度变化过快,给它穿个大棉袄吧

网友G:
楼主厉害的,我们只能看看,不懂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的,我们只能看看,不懂单片机。

谢谢,写写程序我还行,电子方面的东西我都是瞎折腾。希望能和各位大师多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去纠结这个,就是8.5位表一样会存在这个问题。

嗯,6.5位都比不了,更别说8.5位了。
再请教个问题,我刚才发现,高位档测量过后,低位档读数不归零。比如:测量了12v的电池过后,0.1v档会有3~5uV的底数,要过半分钟后才逐渐归0.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加入auto zero吧,运放发热后零点漂移,很正常的现象。

auto zero是个什么原理?光看到有人说,不知道具体的实现原理。但我感觉这个不像是运放的原因,我专门选的是“零”漂的运放0.005uV/℃,不至于影响这么大。高压档位也不会比低压档位发热更多。似乎ADC芯片在重置以后也会有类似的问题,运行一小会儿就能归“零”了,但没有测量高压时偏移得多。我把所有档位都手动归“零”了,这些参数用了有一周,低压档0点偏移一直小于1uV,同一个电压,正测和反测读数最多差1uV。
也许是因为自动量程,从低压档跳到高压档时,一开始的12v对运放来说有点过载了?现在的保护电路不太完善,还有些偷懒没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