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个什么机,有电路图么?

楼主(2019-09-19):
60淘来个破烂,尸体,牛好的,还有机会修复吗......

网友A:
组装机。配用电子管6A7P,6K3P,6H2,6N2,6P6P,5Z2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装机。配用电子管6A7P,6K3P,6H2,6N2,6P6P,5Z2P。

谢谢老师!!

网友:
拆件重做吧。

楼主:
还真是看上底盘了,大小管混合孔,三个牛孔,大电容孔,完全不用开动钻床,铣床,电锯.....
三个牛就是额外战利品

楼主:
小店莫打一打,抛个光

网友B:
修理这个机器比重装还费劲,重装吧。

网友C:
只要能找到相应器材,没有修不好的机子。收音机电路大同小异,修复不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能找到相应器材,没有修不好的机子。收音机电路大同小异,修复不困难。

元件统统地有,就是恢复原功能比较和重装基本一回事,AM练手终极版......要给FM留出个地方,AM重新搭棚,换小号阻容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这个机器比重装还费劲,重装吧。

谢谢!!要重装的...

楼主:
或者不要AM,改FM+小规模胆功放?

网友:
垃圾真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