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00万用表交直流电压档无显示其他档正常哪位师傅指点下如何检修谢谢

楼主(2019-09-19):
请教一下500万用表交直流电压档无显示其他档正常哪位师傅指点下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可能是表头后面园形的可调电阻活动臂开路(没有与线绕的电阻丝有效接触)。

网友:
交直流电压档共用的35.6K电阻断路或开焊,此电阻一端与11.4K电阻连接,不难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