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GC电路

楼主(2019-09-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强信号时D2导通,旁路部分磁棒接收的高频信号,起到2次AGC的作用

网友:
感觉这种直接杀天线回路的AGC电路好简单粗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流过天线线圈,使磁棒饱和?

开玩笑,要让这么粗的磁棒饱和那得多大的电流啊?那二极管从截至状态变成导通状态,实质上就是阻抗从高变低的过程,它的正极在交流上等同接地的,就是对天线线圈产生分流作用,同时还降低天线回路的Q值,降低增益,通频带变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