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还要用“管座”?

楼主(2019-09-19):
今天修理机器翻零件,找到一包“晶体管管座”。

发个图,

不知什么时候有的,好像我没有特意买过。

也许是哪位朋友送的,抱歉,忘记了。

晶体管还要用管座?

网友:
应该是60年代中期产物。文革大串联时,北京许多卖处理元件的商店都有类似用这种管座组装的的四管再生式收音机,像示教板一样,卖那种处理品的“唱响管”。生意非常之火,大家趋之若鹜;插上响了就算,没有选择余地。50多年过去了,好幸福的回忆。那时有一毛钱一把的、一毛钱一两的、一块钱一铁锹的、两块钱一秤盘的······我们这帮小爱好者们整天像追腥的猫儿一样,穿梭在各个商店之间。那是曾看到过这种管座,标价1.30元,虽知很有用,但没舍得买。现在看到它,感到很亲切。

网友:
受电子管影响,再加上晶体管不耐热;早期(1960以前)的外国晶体管收音机用管座很常见;但外国的管座的做工和材料都远好于国内的产品;长期使用,接触可靠;
国产的管座更倾向于业余临时试验用;用料和做工不讲究;一看样子就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刚出来时,是很娇贵的,很多人不敢焊,包括我在内,都是自制管座,用0.5左右的漆包线去掉漆,在缝衣 ...

当年我也做过这样的“管座”。绕制后浸焊锡,使插脚为“圆桶”型的,很好用。那时给身边的小爱好者们做了不少呢,并且很受欢迎。那时生活困难,元件奇缺,“口挪肚攒”的买的管子,唯恐怕损坏:又是尖嘴钳夹铜皮散热、又是小于90度弯折······不一而足,搞的小爱好者们焊管子时战战兢兢,有了这管座,方便多了。还可减少断腿的可能,一旦断腿真是心疼的要命,小心焊好后用自制万能胶封固,然后再小心使用。说个故事:我的一个小伙伴,拿着他焊了半宿也没焊上的管子来找我帮忙,说焊点太小咋也焊不了,看着他要哭的摸样,我也很同情,可拿到手里却笑啦:外壳就是被他弄断的集电极!直接焊根线了事,并“郑重其事”的送给他我自制的管座一只【他当时的水平只能装单管机】······50多年前的事了,前年校友聚会遇见他,席间,他当着同学们的面又提及此事,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楼主:
早先要是DIY万用表倒是可以用到

网友:
晶体管管座,试验电路用的较多。

网友:
这是教具上用的,N年前读初中时,在物理、电子实验室见过收音机教学模板,上面就是类似的三极管管座,可以用其他管插上而改变电路结构,主要是教学用的。嗯,我是1965年进初一的

网友:
晶體管圖示儀也會用到

网友:
        应该是早期晶体管实验选管,临时搭接电路,方便选择管子,或者是挑选管子的仪器等使用的。

网友:
见过这种管座,没有什么必要用上它!

网友:
这可能算是集成块座的前辈吧

网友B:
当年在上海大街上卖唱响管的机器就是用这种晶体管管座的,插上响的就买走!不让挑!也不让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年在上海大街上卖唱响管的机器就是用这种晶体管管座的,插上响的就买走!不让挑!也不让用万用表测量。

同感同感!他们很鬼道:管座焊在第一低放,只要三条腿不断,无论什么指标的管子都会响······

网友:
在晶体管很贵的年代是有必要装管座的,万一焊工不好烧坏管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同感!他们很鬼道:管座焊在第一低放,只要三条腿不断,无论什么指标的管子都会响······

当时卖唱响管的机器,高频和低频是分开的,推挽管也有相应的插口。我买第一个管子3AG1有数据但是还是插上机器给试着唱响了给我,0.4元一个,装了个68-1的单管机。

网友:
我也有晶体管座, 和您这不一样
另外, 现在买个IC座,拆了能插好多晶体管

网友A:
晶体管刚出来时,是很娇贵的,很多人不敢焊,包括我在内,都是自制管座,用0.5左右的漆包线去掉漆,在缝衣针上绕十多圈,一头焊在线路板上,然后插晶体管。

网友:
做晶体管唱响机用的

网友:
这种东东俺还真没见过呢。

网友:
前几年好像胆管店坛友卖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同感!他们很鬼道:管座焊在第一低放,只要三条腿不断,无论什么指标的管子都会响······

那意思,就算插条电线也能唱?

网友:
这个有什么可奇怪的?晶体管测试仪都带管座,难不成焊上测??

网友:
晶体管插座特别适用于无线电初学者用!

网友:
以前测试测量晶体管时用得到这类管座,似乎·还非得用这类管座。

网友:
没见过这种管座,在晶体管图示仪里有这种管座,测晶体管直接插在管座上就能测量了。
每袋四只,一共12个,共三袋。

网友:
当年物资匮乏的年代,工资也不高,这些零件估计也不便宜,那个年的的电子爱好者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有一次,在景德路一家次品零件店(门脸朝北),有杂电阻卖,三角五分二百多只一包,买下了一包,坐马路边开始以阻值大小分挡,没找到62k、82K,因正需要有点失望,旁边一位比我年长的老兄也买了一包却有,于是两人交换起来,回家马上装上变频和一中放的上偏置,收音机就有台了,好开心阿

网友:
初中时遇到一位坏大哥,比我大3岁也喜欢无线电,有一次我拿了一个晶体管(玻璃管)去商店柜台上借个万用表判别一下BEC,和β,原本对这个脚已经是来回折腾过,就怕断,这时恰巧遇到他,他说你在干啥?我说判别BEC,他装做老练的样子,拿起管子,手指压着管脚,随意的地按了三次“喏喏喏,这就是BEC喏”,这三下着实将管脚煞根折弯,我心疼得一塌糊涂,后来拿回家没几下就断脚废了,这个坏小子,这事情一直记得。

网友(2022-07-01):
估计是测试三极管用的,这个其实不用买,可以自制的

网友:
可以出我一些么

网友:
儿时见的多了,那时晶体管贵,都是自制的,舍不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