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中波天线线圈怎么接法

楼主(2019-09-19):
小日本老的JVC收音头后面的中波天线线圈,拆开来的时候几个接头处线断了,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中波天线线圈怎么接法?
初级分成了2个部分(黄色和红色),看的出来没拉断的地方是右边的同名端接在了一起。另外最外边黄色的1头断了,不知道是否也是和红色的同名端接在一起?这样算是并联吗?
初级线圈是可以移动的,距离大约5cm。
次级的2个头都断了 ,这个次级是单股漆包线直接绕在磁棒上的。这样对Q值没有影响吗?

网友:
小日本的这东西,俺第一次见!

网友A:
直接绕在磁棒上的小线圈应该是外接天线耦合用。线圈管上可移动的是自耦式的初级和次级线圈。抽头经由0.01微法瓷片电容接变频管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绕在磁棒上的小线圈应该是外接天线耦合用。线圈管上可移动的是自耦式的初级和次级线圈。抽头经由0.01微 ...

谢谢回复,我找时间接上看看。

楼主:
已经找到差不多的电路图了,知道中波线圈怎么接了。顺便说一句,我的收音头是JVC JT-V31,立体声分离度有5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