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575

楼主(2019-09-20):
夏普575

夏普

夏普

网友:
这是要做什么?维修还是做清洁?也不做个说明,看得一头雾水啊

楼主:
让大家欣赏一下。

楼主:
近来听了多款收录机,有三洋的,夏普的有9191,515, 525,  555,但被这台机深深吸引了,这台机声音非常柔美,就是你把声音开到最大也不失真

楼主:
听歌曲时并没有尖锐的高音,怀疑是不是高音喇叭坏了,检查后并没有坏,看电路图,高音喇叭是串联了一个10欧电阻,电路设计就是这样,突发奇想,那听钢琴是不是不错,就放了钢琴音乐,对,很好听。是不是高档机是为了听不同音乐而设计的?比喻夏普9191至9696,777是为了听的士高而设计?

网友(2020-06-01):
难得,这台是日本本土的575,不是我们常见的575,调频低端到76MHz,只有FM/AM两个波段,应该是100V的,收音和机芯与777相同,好机。

网友:
这是台 SHARP GF-757,而非575,注意757与575的五组直滑电位器的距离及排列是不同的。由于757只有两个波段,所以757的波段开关与575也不一样。

SHARP GF-757

SHARP GF-757

SHARP GF-757

SHARP GF-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