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问题 见谅勿怪

楼主(2019-09-20):
1。如果 一个 220~240 伏交流输入 的设备 的电源部分,有如此大个 的电容器 三只 (如图一)
     请问:断电时 是大电容器如何放电的?

2。由于找不到大瓦数白炽灯泡,如果用如下三只电阻丝临时代替(如图二)
     请问:要求尽量快速又安全地放电,选哪一个比较合适?
     又问:据说维修时,可以用电烙铁快速放电,是否适用于如此大的电容器??

3。如果用下面这种六脚开关(如图三)
     其中的两脚就可在关断电源时,接通电容器两脚并联的大功率电阻 进行放电......
     请问:有必要用这种老笨的拨动开关吗?

网友:
用泄放电阻

网友:
我在单位上用的是白炽灯放电,用的小灯泡,220V,功率控制在放电5—10秒灯泡灭。用功率8W就行。
灯泡有指示,放电作用。10秒后量残余电压,不大于36V。放电回路可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点。

网友:
这个大电容使用任何瓦数220伏钨丝灯泡完全可以直接碰触给它放电。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看来这个大家伙(电容器)也没有多可怕,我没经验,胆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看来这个大家伙(电容器)也没有多可怕,我没经验,胆小

"2。由于找不到大瓦数白炽灯泡,如果用如下三只电阻丝临时代替(如图二)
     请问:要求尽量快速又安全地放电,选哪一个比较合适?
     又问:据说维修时,可以用电烙铁快速放电,是否适用于如此大的电容器??"

圖中的三個可變電阻瓦數應該是不夠大, 用它們放電小心燒毀可變電阻
用電烙鐵放電應該是指利用電烙鐵的金屬部分將電容器兩端短路, 小電容還可以, 大電容會出現火花, 甚至會燒熔烙鐵與電容器的金屬接觸點

网友:
我就用220V 60W灯泡放电 很直观。

网友A:
用灯泡直观安全,为什么不用呢?
一般来说放电电流越大对器件的要求就越高。如果超出安全范围就会出现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灯泡直观安全,为什么不用呢?
一般来说放电电流越大对器件的要求就越高。如果超出安全范围就会出现危险 ...

第一选择,修理临时用当然用灯泡最好,可做胆机,就算是单做个多用电源,难道机箱上安一个100W大灯泡?

第二选择,泄放电阻,哪里去找100瓦大功率电阻,就算能买到也是超级价格吧?

第三选择,......

网友B:
可以使用一个继电器断电继电器线圈失压常开触点接通串联一个灯泡就可以了五块钱就搞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一个继电器断电继电器线圈失压常开触点接通串联一个灯泡就可以了五块钱就搞定了

那开机的时候岂不是要多带一个冷态灯丝的负载这时候电容要充电灯丝要加热开机冲击岂不是很大

网友D:
楼主想用200W的电阻泄放,但200W也是体积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想用200W的电阻泄放,但200W也是体积不小,

买的电阻大概11厘米长,我想用100W陶瓷可变电阻约9厘米直径。

网友E:
Q(热量)=0.24I*I*RT(T时间)因此用3W电阻足矣,不用考虑那麽复杂,只要在电容上并联一只560K-1M的泄放电阻(长连)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开机的时候岂不是要多带一个冷态灯丝的负载这时候电容要充电灯丝要加热开机冲击岂不是很大

你错了,开机的时候并不会带灯丝负载只是关机的时候触电闭合通过灯丝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Q(热量)=0.24I*I*RT(T时间)因此用3W电阻足矣,不用考虑那麽复杂,只要在电容上并联一只560K-1M的泄放电 ...

谢版主关注!你说没事,我就试试...

网友F:
电烙铁 就能代替白炽灯给电容放电,很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烙铁 就能代替白炽灯给电容放电,很简单方便。

惊动海版了

您的多用电源有成品出售了么,预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惊动海版了

您的多用电源有成品出售了么,预定!

多用电源?
我自己做的,你也自己做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