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不同的机油会感觉的出来吗?我感觉不出,但能感觉到机油多了车子没力少了轻快。

楼主(2019-09-21):
我总感觉你的油尺怎么是反着的,机油应该加到1和2之间的位置吧

网友A:
机油多了会升高机油系统的压力,增加机件运行时的阻力,超过上限后阻力明显增加,所以车才会开起来没劲;刚过下限也不好,因为机油会有少量的损耗,这样机油很容易低于下限,低于下限是很危险的;一般加机油都是加到上下限之间的,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
我也是自己换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油多了会升高机油系统的压力,增加机件运行时的阻力,超过上限后阻力明显增加,所以车才会开起来没劲;刚 ...

上下限之间那十几格的差别也非常明显。

网友:
正常现象,我家的旧车也是十几年的法系自吸2.0,机油加到合适位置就好了,多了没力费油,机油少了厉害了也会没力费油。

网友B:
润滑油  其实没有那么玄乎。  只要标号达到要求,就能保证正常运转,

一般 来说  在油尺标定范围内的油位高低,  对动力影响不大, 如果油位高低对动力有明显感觉   要么就是发动机对机油散热问题考虑不妥,要么就是发动机过于紧凑,机油池油面和曲轴回旋范围有干涉,比如 曲轴回旋底线在3刻度,那么 加满油到1刻度  曲轴会很明显的和油面发生干涉,这样肯定动力损失明显,当油位下到4刻度后,油面和曲轴脱离干涉,运转轻快,动力就足够了,   这个问题 正好法系都沾边,所以 考虑正常误差范围

    还有一个  如果曲轴和油面有干涉  运转的时候曲轴会把大量机油泼洒到汽缸内壁, 汽缸内壁上的润滑油过量 超过刮油环排油极限的时候 发动机就会出现很明显的烧机油现象,这个时候尾气不冒蓝烟,但是润滑油消耗量大大感觉得到。

    说句不带喷的话  法系的设计 真的有很多地方都是很罗曼蒂克的。

   日系在这方面都考虑比较妥当, 油面基本远离曲轴,  所以 日系车在这方面是没有这个感觉的

网友:
我也是法系,307/1.6,机油位置在标尺中间靠下

网友:
换新机油肯定轻快啊。我车子不烧机油,新机油加到啥位置,到换的时候还是啥位置。

MOTUL X-CESS 5W40 ,我只加到标尺的中间,加满了的确影响动力。

网友:
千万不要加到超过油尺的3/4位置以上
机油过多,内部运转阻力大压力也大
曲轴箱压力大机油损耗也肯定大
我夏季是加到2/5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润滑油  其实没有那么玄乎。  只要标号达到要求,就能保证正常运转,

一般 来说  在油尺标定范围内的 ...

非常有道理,因为我本身是个感觉迟钝的人,用什么机油都感觉不到,92号95号汽油用起来也没什么特别是感受,但机油多少确实是能明显感觉到的。下回试试一直不补机油看会不会一直少下去。。

网友C:
正常情况, 是在4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 是在4那个位置,

说明书说上下线之间都行。网上说在中线以上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说上下线之间都行。网上说在中线以上一点。

和水泵一个原理, 除非,你的发动机油路该清洗了。什么时候换机油的时候, 放油螺丝别拧上,在加油口处,用高压气枪往里吹,气压越大越好,油路是该清洗一下了, 你这情况很明显

网友:
机油加多了确实影响动力
我个人觉得3才是最佳位置

网友:
加机油加的过满就容易让曲轴配重块搅动油面,机油粘度高的冬季冷车状态特别明显的感觉到车辆无力,自吸车一般不烧机油,经常检查即可,用不着多加,静止时加到刻度线上线,打火机油泵工作油底壳的油面应该就下降到中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