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小功放完工啦

楼主(2019-09-20):
利用老原件做了一个非差分输入的功放,功率管是跟dd01一样大小的管子,不知道型号,但基板挺厚的,网上说单管甲类输入偶次谢波多,耐听,开声之后高音细腻,甜美低音不过,的确不错,为了不让这功放沉睡床下,更有观赏性,采用裸体结构,可以边听音乐边欣赏

网友:
跟DD01功率一样外观封装一样的硅pnp管 型号有哪几种?

网友:
为了防止虫子和老鼠跑进去把线咬了,也为了安全起见,是否可以考虑加一块玻璃在上面呢?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元件又大都是老货,声音肯定是旧时的味道!

网友A:
功放做的挺漂亮!旧物利用的好!我觉得输入输出端口放到后面更好些,看到仅是单声道的功放

网友:
美轮美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做的挺漂亮!旧物利用的好!我觉得输入输出端口放到后面更好些,看到仅是单声道的功放

的确单声道,输入输出在前面是为了方便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放接灵敏度比较高的老喇叭,效果还是不错的~

直流34伏供电,带双15的音箱,声音很大

网友:
CD11的电解电容快成古董了。与DD01是同一时代的产品。

网友:
功率管的那2根线为什么不装在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