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CD有四个声道输出 改成家用 接哪两个?

楼主(2019-09-21):
(无正文)

网友:
一般接前左FL、前右FR

网友:
随便,重要的必须左右分清。

网友:
前左前右   或  后左后右

网友:
我使用车机的习惯是接前方两个声道。

网友:
有的车机接后两个声音好听

网友:
我一般接前左右,我感觉还是都接上好听些

网友:
接后面的两只喇叭,,有极个别的机子,前喇叭功率小是OTL输出,后喇叭是BTL输出。不仅是功率小的问题,音质也没有BTL好听。

网友:
我只接的前左前右2个声道,后面的还没用!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看功放块,一般是前后一样的,一个块4路输出。

网友:
一般接前左右输出的,设置里把后音量关掉或调到最小

网友:
既然有四个声道了,那就弄四个喇叭啊,反正车机的音质也就那样了

网友:
随便啊,接前面或者后面2个就好了

网友(2019-12-08):
我接四个音箱, 想听前面音箱就选前面的!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着还行,,,,,

网友:
前两个声道串2.2-3.3uf金膜电容接高音,后两个接中低音,高音太响的话串小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