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电源降压到21v,怎么改?

楼主(2019-09-21):
手里有24v的电源
但需要降压到21v使用(电动工具)
电路的ob2268芯片的方案
次级光耦前级不是tl431的取样电路
看不太懂,不知动哪个电阻可以降压?多谢啦

网友:
这个讨论如何改还有意义,要使用根本就不用改了,21V的用24V直接用没一点问题的,我都这样用几年啦,

网友:
楼主读的书比较多,所以才有这个问题。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电动工具21上24V一点问题都没有。改不好把能用的电源改挂不是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 多谢!!!!
R47是27k,这样直接串一个13.3k的电阻还是需要重新计算一下需要多少阻值的电阻?
...

因为照片模糊且没有正面照片,不知是否还有其他电路影响分压支路的电流,所以上个回帖只能按您给出的阻值算,结果有些怪异。

多啰嗦几句,免得再碰到类似问题还是不知道怎么算。

反馈电路简化为下图:

开关电源的反馈回路中,TL431的作用不是稳压,把它看成一个“压控电流源”更合适。如上图,1脚电压有微小变化时,流过2、3脚的电流会有明显变化,而明显的电流变动会引起光耦发光管的光度明显变化,从而把误差信号传递给热端。

上图中R45为光耦的供电电阻,作用是为光耦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电流。
R48的作用是给431提供一部分电流,使其无论何时流过2、3脚的电流都不小于1mA,这是431稳定工作的前提条件。
R46、C26是调环路响应的RC原件。
Ru、Rd是上下分压电阻,小范围内改电压就是调整这俩电阻的分压比。

计算过程很简单,无论Vout是多少,只需保证A点电压为2.48V即可(至于为何是2.48V,请自行搜索资料),其实就是个简单的电阻串联分压。
Ru=(Vout-2.48)/(2.48/Rd)
Rd的值有个下限要求,即IRd要远大于1脚电流,否则就要考虑1脚电流对分压比的影响了,而且电流过小也不稳定,一般选到大于0.1mA就可以了。例如你的电源Rd约为6K,IRd为0.4mA,这是可以的。

改电压,其实就是把新的Vout代入上面的式子,Rd不变算Ru,Ru不变算Rd也行。总之就是改变这俩电阻分压比,使其在新的Vout下A点电压依然保持在2.48V。

具体值您自己算吧,算出来的值一般都是非标阻值,所以常见到的是用两只电阻并联去凑这个非标值。

网友:
24V电源里串联4个大功率硅二极管,注意二极管的正负极,可以降压约2.8V左右,输出约为21.2V左右。个见!

网友B:
看不清你的电路,把DZ2换成1N4747A或者别的20V稳压管试一下

网友C:
图太不清晰,测一下呢你图中的U3各脚电压及连接,是不是接取样电阻、接地、光耦,怀疑其就是431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清你的电路,把DZ2换成1N4747A或者别的20V稳压管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太不清晰,测一下呢你图中的U3各脚电压及连接,是不是接取样电阻、接地、光耦,怀疑其就是431贴片,

网友C:
看图R40、DZ2、JP3、R42、Q5应该是超压保护,Q5集电极与TL431三脚与光耦相通。R45为光耦供电电阻,R48为光耦并接电阻。R47、R43、R43A、R50为TL431上下分压电阻,决定稳压值,计算保持TL431 1脚电压2.5为准,一般2.4V多即可。27k与6.2K等并联后分压,去掉200K看看电压降低多少吧

网友:
还是版主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你确定Q5不是431

网友C:
三极管通常标注Q,而IC通常标注 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通常标注Q,而IC通常标注 U

附近有没有稳压管或者精密电阻

网友:
你还真敢想!一个普通民用开关电源还给你用精密电阻。至于稳压管那个DZ2我不知道是什么了,TL431不知是不是内置稳压管的IC集成电路?本身能不能结合外电路进行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R40、DZ2、JP3、R42、Q5应该是超压保护,Q5集电极与TL431三脚与光耦相通。R45为光耦供电电阻,R48为光 ...

你好 谢谢您的回复
开始电压24.3v,tl431电压2.3-2.4跳变(我的万用表不好  哈哈哈 9205a的)
拆掉200k电阻后 电压24v,降了0.3v
后续应该如何处理?
我又仔细看了下Q5 标注“702”  U3标注“31AG”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R40、DZ2、JP3、R42、Q5应该是超压保护,Q5集电极与TL431三脚与光耦相通。R45为光耦供电电阻,R48为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