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一下维修Graetz,ALtena Komtess 811德机过程

楼主(2019-09-21):
哈哈!楼主处事小心谨慎,修机得法奏效,故障分析透彻,言语幽默风趣,赞一个!

网友A:
修机吃透电路测量好,冷静分析是很重要,祝贺祝贺!!此机推动管阳极电压应比正常电压低许多,给功放管栅极供了直流,所以如楼主所言故障。好在楼主冷静思维。赞赞!!

网友B:
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算不正常,都知道电子管发热本来就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哈哈!楼主处事小心谨慎,修机得法奏效,故障分析透彻,言语幽默风趣,赞一个!

惭愧。
谢谢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机吃透电路测量好,冷静分析是很重要,祝贺祝贺!!此机推动管阳极电压应比正常电压低许多,给功放管栅极 ...

谢谢狮子王的点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算不正常,都知道电子管发热本来就大,

个人认为:一般功率管发热用手触摸容忍一到两秒,异常情况触摸就不能停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一般功率管发热用手触摸容忍一到两秒,异常情况触摸就不能停留了。

哦。6P1也很烫,不过能摸一秒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