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毛病进来看看

楼主(2019-09-21):
老婆的电动车,现在出来一个毛病。就是油门拧到底还是龟速前进,不知道啥时候突然就加速了。有时候打开电门,没毛病。但是遇到减速一松油门,再拧油门就会时不时的加不上速度。
冷不丁的啥时候就突然加速了。
有知道的分析一下问题。谢了

网友:
先查加速手柄,如好的话,马达的霍尔元件坏了

网友:
把手的霍尔元件可能有问题!  油门把手有问题!

网友:
这玩意儿还是不要乱搞!!!

网友:
电动车出怪病,我遇过一次,以为是电子控制器坏了,要换新!

结果把几个插头拔下重插,解决了!是接头接触不良!遇水了,松动了,都可能!

网友:
这种毛病,维修人都知道,只有替换试验!
先从把手开始……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某个插接件松脱或接触不良,引起主控模块工作不正常。

网友:
车可以换台新的,老婆不是随便换的,还是不要自己修车吧

网友:
短接控制器转速的两根线,看是否转动。如转动,换转把,如不行,换个控制器试下。

楼主:
谢谢以上热心答复

网友:
遇到减速一松油门,再拧油门就会时不时的加不上速度。

减速时刹车了吧?刹车断电开关回位不良,造成控制器断电,没有正常恢复,造成不能及时加上速度.

看来楼主老婆的车得跑了有几年了,新车不会有这问题.

楼主:
今天礼拜天抽空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有动手能力的,就测量下把手加速信号是否逐步增加0~5V,而不是忽大忽小,来判断是不是把手问题。
最笨办法,找个电把手,替换下来试用看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