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两个通讯电源

楼主(2019-09-22):
中兴zxd800e,外加cc、cv电位器和iv显示模块,右边那个是自己用单片机和ads1115做的oled显示。

网友A:
如果是楼主自己研究琢么着修改的,那真是厉害佩服!但我要吐槽你的开孔,真烂,开的太差了。

网友B:
哈哈哈,顶楼主,开孔用的斧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顶楼主,开孔用的斧头么

切割机
另外本人有几十个通信电源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楼主自己研究琢么着修改的,那真是厉害佩服!但我要吐槽你的开孔,真烂,开的太差了。

照着zxd2400修改方法改的,两者pwm芯片不一样,查找芯片手册找到对应引脚就行了。原有拉手位置用角磨机扩的孔,不影响原有风道,快刀斩乱麻就搞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就是这个电源体积有点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顶楼主,开孔用的斧头么

你说对了我以前没有锉刀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着zxd2400修改方法改的,两者pwm芯片不一样,查找芯片手册找到对应引脚就行了。原有拉手位置用角磨机扩 ...

不能用角磨机搞的,有就爱哦墨迹买10元包邮的3mm磨片接杆可以搞

网友D:
能分享一下吗?我也有一个,无输出,怎么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分享一下吗?我也有一个,无输出,怎么修,谢谢!

这个电源启动要短接-48v和alarm信号,否则电源无输出且alarm灯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说对了我以前没有锉刀就是这样搞的

    塑料开孔,我一般是先画好线。方法1:用0.8mmPCB钻头沿线钻一圈,敲掉再用壁纸刀或小锉刀修整。方法2:用断锯条当直尺,沿线用T12白光刀头烫槽,最后用壁纸刀或小锉刀修整。效果比你这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启动要短接-48v和alarm信号,否则电源无输出且alarm灯亮。

谢谢!等有时间再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塑料开孔,我一般是先画好线。方法1:用0.8mmPCB钻头沿线钻一圈,敲掉再用壁纸刀或小锉刀修整。方法2 ...

1. 开孔小的、我是用一个报废的20W内热式烙铁头将前段砸扁,沿线烫,最后再锉平(这个烙铁头是专用干这个的、插拔也省事);
2. 如果开孔较大的、我是在划线框内对角打6~8mm孔,用磨窄了的锯条片沿线锯(磨窄了的锯条片锯10mm后就可以换普通锯条片了),第二种方法对后续加工更容易。

网友:
开孔后的观感不影响电源的使用效果,楼主追求的是效率。

网友:
楼主水平不低,手艺太差

网友:
楼主没有走和平发展道路,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电流显示是怎么取样的,是自己加的大取样电阻么?还有右边的那台电压电流显示屏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电流显示是怎么取样的,是自己加的大取样电阻么?还有右边的那台电压电流显示屏在哪买的?

不用加大,直接取样板上的康铜丝两端,5豪欧,满量程15安培正好75mV标准电压。128x32点阵oled显示屏淘宝上不到10块钱一片。

网友(2021-04-23):
没有输出怎么回事

网友:
电压电流怎么改

网友:
能发详细教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启动要短接-48v和alarm信号,否则电源无输出且alarm灯亮。

短接那两个?是不是负级和最上面标着ALM那个?请大师指点一下,插上电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