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化线路,取消音调、猫眼。

楼主(2019-09-23):
自己准备组装体积小点的短波收音机,想简化线路,音调功能取消,猫眼取消,音调部分线路怎么改?猫眼处的电容(0.047uf)可以取消吗?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图。图中电子管  6A2П=6A2   6K4П=6K4    6H2П=6N2    6П1П=6P1    6Ц4П=6Z4
这个是标准些的。

网友B:
去掉音调部分后6N2的屏级电阻要适当减小,两级低放增益有点大。(原来音调有衰减)

网友:
我有台老扩音机也想把音调取消,原因是高低音不好听,高音太尖,低音发蒙,改成纯功放

网友C:
音调、低放部分6N2全部拆除换成一只6G2,检波D也由6G2直接运用。同类电路超多,参考接线即可。
猫眼部分直接拆除,那只0.047是AGC部分滤波用,需保留。
供参考。

网友D:
我看,直接改成半个6N2接成二极管检波,另外半个一级音频电压放大。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直接改成半个6N2接成二极管检波,另外半个一级音频电压放大。完事。

对对,直接用半只6N2检波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就是6N2半个接二检波有点浪费,如果是自己做的话还是用6G2好了,或者用6J1做低放,外加一只晶体二极管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调、低放部分6N2全部拆除换成一只6G2,检波D也由6G2直接运用。同类电路超多,参考接线即可。
猫眼部分直 ...

谢谢,保留 0.047 电容。同款机器 线路 画的千奇百怪的,不敢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图中6n2右管的栅极接到左管的屏极输出电容上就行了中间那部分拆掉不用。换6G2还要换管座,所以楼上说 ...

谢谢,是的,改成半边检波,这个机子的 特点没有啦!直联电容,用加 串个电阻不?

网友:
这种电路,之所以用两级音频电压放大,是因为衰减式音调控制的结果。直接取消音调接通,可能增益会过高。

网友:
楼上电真空老师正解。增益过高会出现削顶失真严重会啸叫。还是用标准的1/2-6N2检波,1/2-6N2电压放大为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音调部分后6N2的屏级电阻要适当减小,两级低放增益有点大。(原来音调有衰减)

谢谢,很关键的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把你图中红色部分改成耦合电容连接屏极和栅极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音调部分后6N2的屏级电阻要适当减小,两级低放增益有点大。(原来音调有衰减)

是电阻?还是电压?具体 哪个 电阻?请明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参考图。图中电子管  6A2П=6A2   6K4П=6K4    6H2П=6N2    6П1П=6P1    6Ц4П=6Z4
这个是标 ...

谢谢版主上图,这个确实 简化。没有 agc  走线啊?

楼主:
谢谢版主 编辑 本帖的版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上图,这个确实 简化。没有 agc  走线啊?

中放有AG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阻?还是电压?具体 哪个 电阻?请明示。谢谢!

是减小屏级    电阻   !   150K      220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