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u3c能不能从外观判断老化情况???

楼主(2019-09-23):
去年春节买来的苏联5u3c,吊灯丝。今早仔细看了一下才发现顶部发黑,底下从屏极开始也有点发黑,但是顶部最为明显。灯丝最旁边2根稍暗。

这种情况要不要换?

网友A:
苏联的不知道。国产5Z3P,灯丝顶部对应的玻璃熏黑了,就说明已经烧旧了。烧得很旧的,甚至会出现镜面。需要定量测量,就如楼上所说,在同样负载电流下测量输出电压。

网友:
测一下整流输出电流电压,万用表就能搞定的事,不复杂。
外观可是看不出电流电压的。

网友:
电子管发黑了就是旧了,但是旧了不等于不能用,很多情况下发黑的管子还能正常用很久,具体需要仪器测试才可判断,外观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B:
     广播站的扩大机用5U4G(5Ц3C)的多,其工作状况相对恶劣。一般都没有测试条件,对电子管也很少做简单测试,发黑的管也较常见,只要能正常工作没人去理会,对于整流管衰老就是输出电压下降,旋钮固定位置音量下降,特点是同时伴有较大的交流声。
     你如果没仪器条件测试,输出电压电流测试要带假负载,手头又缺乏简单发射测试正常数据,也只能是上机了,发黑不一定,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播站的扩大机用5U4G(5Ц3C)的多,其工作状况相对恶劣。一般都没有测试条件,对电子管也很少做简单 ...

原来是这样。。。那只能找个工具简单测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苏联的不知道。国产5Z3P,灯丝顶部对应的玻璃熏黑了,就说明已经烧旧了。烧得很旧的,甚至会出现镜面。需要 ...

知道了 感谢解答!

网友:
整流管老化,屏流输出减小,对功放级影响较明显,感觉声音干涩,不饱满,音质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