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年捷达怠速不稳怎么回事?

楼主(2019-09-23):
09年捷达怠速不稳怎么回事?节气门清洗过

网友A:
怠速马达 氧传感器 火花塞 高压线圈 都需要检查吧
传感器故障的话一般会报故障,电脑检测能直接知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怠速马达 氧传感器 火花塞 高压线圈 都需要检查吧
传感器故障的话一般会报故障,电脑检测能直接知道问题

特别是高压→火花塞的那几根线,时间长了接触不好。

网友B:
是一手车吗?新车抖吗?有规律吗?

网友:
我的13桑塔纳怠速待空调抖动厉害   跑起来不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手车吗?新车抖吗?有规律吗?

是一手车,新车不这样。最近才这样

网友:
由于气门,气门口的磨损造成液压顶和凸轮轴之间的配合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使得配气时间不准了,这种怠速不稳抖动没有规律,(不像缺缸那样)要换气门,气门口工程不小。

楼主:
大工程了

楼主:
是没有规律,有时好有时坏,还以为油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一手车,新车不这样。最近才这样

也可能是气门口积碳多了,到修理厂用窥镜看一下,先清理清理再看效果。你再看一下我上一楼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气门口积碳多了,到修理厂用窥镜看一下,先清理清理再看效果。你再看一下我上一楼的回复。

好的谢谢

网友:
老捷达车有两阀与5阀之分,节气们清洗后需要匹配。

网友C:
我的桑旅也一样 找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桑旅也一样 找不出问题

桑旅应该是两阀的,怠速无规律抖动在电路,油路正常下就是配气方面的事,解决起来费事。我在20年前曾经给一台正常工作的发动机气门间隙调小了,之后该车怠速就是无规律抖动,随后把气门间隙调至正常怠速很稳定。(现在大部分车气门都不可调了)你再看看进气管周边所插的小细管子是否漏气?
还有气门室盖边有个单向阀是否工作正常。

楼主:
哎。。。。。找不出毛病,就这样突突突突的开吧

网友D:
找个小店电脑查一下,或者自己买线查。刹车或离合开工,某个传感器松了。也可能油泵压力不够。我的是06年捷达。除了发动机基本都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小店电脑查一下,或者自己买线查。刹车或离合开工,某个传感器松了。也可能油泵压力不够。我的是06年捷 ...

自己不会搞,这两天好点了

网友:
上电脑读故障码,读数据流,看真空管漏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