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T5-A扫频仪电路图

楼主(2019-09-23):
坛内买了一台BT5-A扫频仪,通电试机屏幕无显示,打开机壳看到示波管灯丝亮,想试着修一下,谁有该机图纸请提供(Email:63026195@qq.com),谢谢!

网友:
那就检查显示屏的中、高压电路部分是否正常先。

网友:
这个东西不要捡漏到手了又不是常见型号很难解决。

网友:
参考BT一3c,估高压供电或Y轴故障。

网友A:
修理机器也是一种乐趣,我现在就喜欢买坏的HP仪器,然后查资料,修理,享受其中的乐趣,为什么选HP主要是资料电路图网上能下载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理机器也是一种乐趣,我现在就喜欢买坏的HP仪器,然后查资料,修理,享受其中的乐趣,为什么选HP主要是资 ...

我的也收到了,没有扫描线,检查了几个三端供电正常,也清理了开关,还是不行。没招了,恳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加这个群看看 558419347

网友:
开机后,屏幕变亮了吗?调整垂直位置看看,还有亮度开关

网友A:
这种国产机器我认为不太适合电子制作,扫频分辨率率太低,不能准确设置扫频频率,不如买nano VNA,300多的网络分析仪,携带方便,可以当扫频仪使用,我买了一台HP87510,增益分析仪,看介绍也可当扫频仪用,

网友:
这个扫频仪电路不是很复杂,自己摸索着能修好。显像管发光条件:灯丝电压正常,阳极1200V 正常,阴极有适当的亮度电压。但是要确保显像管不漏气哦。漏气的显像管也不发光。

网友B(2019-10-23):
BT3A是0-300MHZ的电子管高频扫频仪,BT5A是0-50MHZ中频扫频仪,我猜想它也是电子管式的,它们都是早期的扫频仪,何不参考一下BT3A的图纸,或许有启发,得到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B:
BT3A是0-300MHZ的电子管高频扫频仪,BT5A是0-50MHZ中频扫频仪,我猜想它也是电子管式的,它们都是早期的扫 ...

BT5-A不是电子管的,是分立元件晶体管的。电路不是太复杂但是故障多。

网友:
应该不难修,只要示波管不坏,其他都好办。
首先要把示波管搞发光,灯丝既然亮,那就要看阳极高压有没有,阴极的亮度控制是否正常。

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X轴,Y轴扫描有问题,光点偏转到了屏幕以外。

网友:
完全没显示多半要么就是高压有问题,要么就是偏转电压过高

网友(2019-12-15):
这玩意不好修啊

网友(2020-07-21):
引用 网友A:
这种国产机器我认为不太适合电子制作,扫频分辨率率太低,不能准确设置扫频频率,不如买nano VNA,300多 ...

你好,我想问下,网络分析仪能否用于调整中频频率,麻烦给说下

网友(2020-08-25):
nanovna只能射频出,射频入,可以大概调整中频,由于受探头影响,没有专用的测试仪准,

网友:
我修过这个机器, BT5A比BT3A 后出来,用了一些集成电路。 没显示简单问题是Y 和 衰减开关 +-开关接触不良。
我当时也是没有图纸,参考BT3A的图纸高压部分很类似,各单元的功能也基本一样。我修的机器故障是增益不够,经检查是输入级的场效应对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