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V的电池,要用多少电压的充电器?

楼主(2019-09-23):
给亲戚修个扫地机器人,太过古老,网上找不到资料。能看到电池是14.4V的,想配个充电器,要配多高电压的呐?请熟悉的朋友指教。

网友A:
电池是什么材料的呢

网友:
14.4V的电压,不是3.7的整数倍,有可能不是LIPO电池,加上“太过古老”,莫非是镍氢电池?12*1.2=14.4V,拆开看看是什么电池才能确定怎么充电。
充电前期主要是恒流,电压不固定的。。。

网友B:
4串锂电,配16.8v充电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串锂电,配16.8v充电器即可

确实,大概率是锂电,没有标识,但能看出来3个一组并联,4组。

网友C:
原来的充电器没有标识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大概率是锂电,没有标识,但能看出来3个一组并联,4组。

4.2v锂电池4串的话充满16.8v,因电池组有保护板用可以用18-19v的电源适配器充电。笔记本19v电源适配器也可以。

网友:
一般是16.8V,17V也没问题,再高就不好了

网友:
这是10多年前的锂电池,那时的标称电压是3.6V,如小灵通时代的电池电压都标3.6V,最高充电电压4.2V。

4.2*4=16.8V,使用高过这个电压的充电器停充电就完全靠保护板,有充坏充炸的危险。电压合适也要保护板完好,不然也有充坏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充电器没有标识电压???

要能找到原来的充电器,就不用费这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什么材料的呢

电池装在一个硬塑料壳里,扣不出来,外面可以看到黄色热缩包装,没有任何标识。能看出是3个一组并联,一共4个。机器外壳上注塑:电压14.4V,MADE IN CHINA

网友:
铁锂吧,4串满电14.4Ⅴ,用14.6V锂电充电器

网友:
单节3.2V满电3..6V,3.6×4=14.4

网友D:
我家扫地机充电器标称电压20V1A  电池电压标的是14.4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家扫地机充电器标称电压20V1A电池电压标的是14.4伏

这只是电源,里面还有充电保护板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只是电源,里面还有充电保护板呢。

哦,了解,这个也就是俗称的:电源适配器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了解,这个也就是俗称的:电源适配器是吧?

也可以这么叫,一般就叫电源。(还有专用电源)

网友:
想办法把电芯抠出来不就好了!总要换的!

网友:
我的扫地机电池包是12节镍镉电池串联,标称电压14.4v。充电座的适配器标称电压是24伏,现在坏了,不知为何高出电池那么多,充电座里有继电器,曾尝试用可调电源调低电压试充不可用,非24伏不可,现在用18v电池板配升压模块提升到24伏充电。

网友:
主要是看电池是什么材质的几串几并,才能确定配什么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