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MF18万用表交流不准

楼主(2019-09-24):
总觉得之前收的几个MF18不完美,各种小问题,于是咸鱼又收了一个70年的。卖家说卖之前没开过盖,一时心动就拿下了。昨天到货测试了下市电,感觉不准,才到200v。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调整?
放内部图。

网友(2020-02-27):
个人认为,这些老表年代久远不是退磁就是表头卡滞,只能适合收藏,

网友(2019-09-24):
引用 楼主:
这个读数是有点晃眼睛,呵呵。

直流档才读第一圈的数值,交流档需要读第二圈的数值。

你交流300V档,需要将第二圈(满刻度150)的数值乘以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读数是有点晃眼睛,呵呵。

第一条弧线是直流、第二条才是交流。

楼主:
背部螺丝盖帽子,印的“震”字。

网友:
它好像有个专门调交流档的可变电阻;

网友A:
明明是210多V咋说是200V呢?

网友:
另外表头没不归零,归零后220V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明是210多V咋说是200V呢?

这个读数是有点晃眼睛,呵呵。

网友B:
表头指针没有在0位,校准后再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头指针没有在0位,校准后再量下

有在零位的,侧面拍,所以看的像没有归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在零位的,侧面拍,所以看的像没有归零。

看做工挺好的,有可能内部微调跑位了,再量量直流电压,电阻之类的,用数字表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做工挺好的,有可能内部微调跑位了,再量量直流电压,电阻之类的,用数字表校准下

好的多谢指导。昨晚大概测试了一下,欧姆档  X1无法调零,把调零扭到底,距离最右边的标尺还有5度左右。

网友A:
三线18表的电压读数是公认的  蛋疼。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把表机械调零。

网友C:
指针表准不准还是看最低直流电压档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指针表准不准还是看最低直流电压档的精度

向大神汇报一下最新的测量结果:1.53v的干电池读数为1.33v,9.67v的电池读数为8.2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表测,读数多少V?另外直流电压档准不准?

您好,数字表测市电是23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线18表的电压读数是公认的  蛋疼。

MF12的电压读数也很蛋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神汇报一下最新的测量结果:1.53v的干电池读数为1.33v,9.67v的电池读数为8.25v。

所有档位都偏低就要考虑表头失磁问题了,测一下最小电流档的满度电流准不准就知道了

网友(2019-11-07):
引用 楼主:
向大神汇报一下最新的测量结果:1.53v的干电池读数为1.33v,9.67v的电池读数为8.25v。

拍图发上来

网友:
先测直流电流60ua挡

网友E:
最好的版本,全绕线的。直流读数偏低,欧姆不能调零,大概率是表头失磁了。对比电路图调下直流总调电位器看看能否拉回来,不过你这个差得有点大了。

网友(2020-02-24):
表头失磁就麻烦咯。

楼主(2020-04-07):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版本,全绕线的。直流读数偏低,欧姆不能调零,大概率是表头失磁了。对比电路图调下直流总调电位器看 ...

多谢大神回复,权当时代的纪念物放书柜展示了。

网友(2021-07-09):
测试一下表头多少ua

网友:
这个刻度真缺心眼,也就这一个型号了,有收藏价值,价值在于那个让人蛋疼的刻度盘。就与现在让人过不去的公交车站有一拼,不知是二哥进化成了工程师,还是工程师退化成二哥。

网友(2024-05-28):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回复,权当时代的纪念物放书柜展示了。

     出给俺吧,我来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