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各位大师电子管上的字迹看不到了怎么办

楼主(2019-09-24):
如题,各位老师们,如果管子上的字迹看不到了,没法认出管子型号有什么方法能确认该管子的型号吗?还有个问题是用什么笔在管子上写字能够保留字迹久点还耐热?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照片拍清楚点放这里上来,秒知道型号。
搞的多了,我这个小白现在一眼也能识别绝大多数国产电子管,同型号苏联的国产不同厂家的甚至什么时期的也能看得出来。

网友:
油漆笔,写在管的底座不是可以了

网友A:
玩多了就有经验了。还能看出来是哪家厂,什么年代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多了就有经验了。还能看出来是哪家厂,什么年代生产。

有速成的方法吗

网友:
某宝上一样买一个,一个一个去对照

网友:
以前确实也碰到这种情况,后来一个一个去对比,慢慢的会有经验了

网友:
电子管经常折腾来折腾去,字容易掉,我是直接用透明胶布贴上去

网友:
国产管常了一眼就能看出型号,否则一看管脚数,二看外形尺寸大小,三看外观结构,四看电极引脚。可以用万用表配合。
用记号笔可以记录型号。

网友:
最好用白医用胶布,用钢笔写上号,贴在管子下方。保留字迹时间长。

网友:
        多看些管子的外形和内部结构,时间久了熟悉了不看字,也能知道是什么管子;如果要标记型号,用油性记号笔在管子上标记就可以了。

楼主:
看来各位老师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了

网友:
上海的容易掉字

网友:
我收藏的进口管较多,进口管特别是欧洲管多为粉字极易擦掉,我的办法是用透明指甲油涂抹一遍就行,放大管温度低,指甲油不会变色,功率管温度高指甲油会变成黄色,不过字迹不会掉。

网友:
我不是某宝上每样买一个,我是某坛上买一筐

网友:
看结构就知道了不过你要有一定的经验

网友B:
看管脚与内部结构,大体上就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管脚与内部结构,大体上就知道是什么类型的管子了!

确实如此。多看看就了解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分享的经验

网友:
有些结构还真难区分,比如,6SA7,6SK7,6J8P,,,,,,,,,,,,

网友:
看来都是老鬼。

网友C:
在强光下逆光看有可能看出来型号,我有东芝管就是这样发现了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强光下逆光看有可能看出来型号,我有东芝管就是这样发现了型号。

谢谢老师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强光下逆光看有可能看出来型号,我有东芝管就是这样发现了型号。

对头,

有的(尤其是某些进口管),对着估计字迹的地方,哈一口气,立即在侧面看,会看到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