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相电路参数的区别

楼主(2019-09-24):
这两个电路图,都是长尾倒相电路,可是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的屛极电阻是比较大,阴极电阻又比较小,另一个则是调转,这样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话,屛极的工作点电压不是不一样了吗?那个电路的设计更好呢?

网友:
第一个是屏阴分割倒相

网友:
首先管子型号不同,(各管设计要求不同)周围元件不同很正常。

网友:
第一个电路图是屏阴分割倒相加推动;
第二图才是长尾倒相电路。

网友:
差分倒相电路见过。

网友A:
长尾倒相,上管工作在共阴极状态,下管工作在共栅极状态,两种电路形式的输出电阻不同,为了保证两路信号的幅值平衡,只能人为的改变屏极电阻来控制增益。
  推挽电路调试难点之一就在这了,如果较真的说,没有一个推挽电路是可以照图施工之后直接用的。管子本身的离散性决定了电路装配成功之后,必须经过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的调试,使开环状态下两臂信号尽可能的对称。

网友:
图1是分负载倒相电路(屏阴分割式倒相)特点屏阴电阻相等(22K)
图2是地栅式倒相电路(长尾式倒相)特点下管栅极通过电容接地。
共阴差分倒相电路其实就是图2的地栅式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尾倒相,上管工作在共阴极状态,下管工作在共栅极状态,两种电路形式的输出电阻不同,为了保证两路信号的 ...

就是调试的时候要开环调试?调完再接上反馈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调试的时候要开环调试?调完再接上反馈吗?

对,接上负反馈,再调试。如此反复,直到最佳。

网友B:
现在普遍使用数字音源,搞个平衡输出的DAC,信号直接正反相输入。没必要在DAC转成单端,然后又在功放倒相。

网友:
差分、屏阴、长尾倒相都做过,感觉长尾倒相声音最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普遍使用数字音源,搞个平衡输出的DAC,信号直接正反相输入。没必要在DAC转成单端,然后又在功放倒相。

这样还不是一样要用2个前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接上负反馈,再调试。如此反复,直到最佳。

明白,我新画一个板试试,这个板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调也还是有一个声到有交流声,如果用直流点灯,交流声就2个声道都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还不是一样要用2个前放管?

不是用多少管。而是避免倒相电路的各种弊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多少管。而是避免倒相电路的各种弊端。

哦,好像也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