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音箱是几欧的?

楼主(2019-09-24):
这音箱是几欧的?接胆机牛的4欧端?8欧端?

网友:
4--8欧的。。。。。。

网友:
取中间值6欧。

网友:
拆开看看全部就晓得了,,,应该是高低频吧

楼主:
我估计也是6欧的,胆输出牛只有4和8欧的 咋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也是6欧的,胆输出牛只有4和8欧的 咋用

如果是电子管还是接4Ω的比较安全,晶体管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电子管还是接4Ω的比较安全,晶体管无所谓。

谢谢指教!现在新喇叭6欧的多,以后胆牛得多抽6欧一组头了。。。

网友:
估计是6欧的,因为上面标4-8欧都可以用,那应该是6欧的,像楼上说现在6欧箱子确实不少。

网友B:
因为里面有分频器对阻抗匹配就不是那么严格,也就是4至8欧都可以的。

网友C:
应该4欧---峰值可达50w。8欧可达80瓦。这都是峰值功率--不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里面有分频器对阻抗匹配就不是那么严格,也就是4至8欧都可以的。

那么这种音箱能和 输出牛只有4和8欧的胆机匹配吗?(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4欧---峰值可达50w。8欧可达80瓦。这都是峰值功率--不可信。

胆机输出有3~5W的功放能推得动这种音箱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这种音箱能和 输出牛只有4和8欧的胆机匹配吗?(能用吗?)

可以用的,能够匹配。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上海131收音机用4只喇叭还可以外接喇叭(Logo遮挡了)。图中6П1П=6P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能够匹配。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上海131收音机用4只喇叭还可以外接喇叭(Logo遮挡了)。图中6 ...

谢谢于版指教!我的胆机的输出牛只有4和8欧的输出端,如果只用上面这种音箱,是接在4欧端?8欧端?胆机能匹配吗?(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4欧---峰值可达50w。8欧可达80瓦。这都是峰值功率--不可信。

80W是指音箱的音乐功率(音乐功率是指音箱所能承受的短时间最大功率。)。50W是指音箱额定正弦波功率(指用正弦信号作为测试信号时馈给的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指教!我的胆机的输出牛只有4和8欧的输出端,如果只用上面这种音箱,是接在4欧端?8欧端?胆机能 ...

可以用的,接在4欧端声音回比8欧要大些。不是金耳朵是听不出其他的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的,接在4欧端声音回比8欧要大些。不是金耳朵是听不出其他的差别的。

谢谢于版指教!

网友D:
目测这音箱属于山里来的。
商标贴纸是不干胶纸,拧螺丝处开裂,塑料材质不佳。
英文错别字,正弦功率50W,“正弦”的缩写不规范,成鼻窦的意思了。规范的应该标成额定功率rated power
下面是标的是丹麦设计与研究,而不是丹麦制造,当年的山寨电器都这样标的。
最重要的是,阻抗值竟然这么随便标,显然是为了销售方便。音箱的阻抗跟喇叭的阻抗具有很严密的对应关系,丹麦的声学研究会这样随便么?
要想确定是几欧的,可以拆开,测量低音喇叭的直流电阻,3.几欧就是4欧音箱,6-7欧就是8欧音箱。这样你就知道咋接的了。

网友:
如果音箱的尺寸不大,打开里面没有带电感的分频器,只有高音串一个电容的话,可以认为是当年家庭影院的后环绕箱子。

楼主:
这个音箱肯定不是在国外生产的,但是喇叭在哪生产的还不知道,要打开箱子才行。我得问下卖家 让不让打开箱子。。。

补充内容 (2019-9-28 00:53):
更正  详见 35楼

网友E:
打开看一下一目了然也不必纠结了,不让看就说明有假

网友F:
这种连确切阻抗都不敢标的音箱你理他作甚?
一、胆功放在阻抗匹配情况下可以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和较小的失真;
二、国产二级以上收音机必须有外接喇叭功能,为了尽量减轻外接喇叭对阻抗匹配的影响,一般采用以下措施:
1、规定外接喇叭阻抗不能低于某值,如不低于6欧姆;
2、在设计输出变压器时有意降低次级阻抗,如上海131收音机输出变压器次级阻抗为2.8欧姆;
3、外接喇叭时次级采用转换电路,如春雷101收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开看一下一目了然也不必纠结了,不让看就说明有假

您说的对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连确切阻抗都不敢标的音箱你理他作甚?
一、胆功放在阻抗匹配情况下可以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和较小的失 ...

【这种连确切阻抗都不敢标的音箱你理他作甚?】
很怪  像这种标法的音箱 在英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目测这音箱属于山里来的。
商标贴纸是不干胶纸,拧螺丝处开裂,塑料材质不佳。
英文错别字,正弦功率50W ...

Designed  and   Developed in  Denmark   可译作丹麦研制与制造。这里需指出英文的缩写都是用于专有名词且是取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的大写,比如中国电工技术学会(china electrotechnical society)缩写CES。
Sinus是单词不是缩写,单词意字头大写其后小写。
英语也有省略词,习惯用语,俚语,美式英式等等,也有直译与意译,往往直译不易理解。再说专业英语都有术语与特定的词汇。即便是牛津大词典也包罗不尽。有点班门弄斧了。
Designed 设计;制造。 Developed研制;开发。sinusoidal  正弦曲线  sinusoidal wave 正弦波   sinus弯曲处,这里特指正弦(波)。
sinus n.鼻窦 窦; 窦道;sinusitis n. (鼻)窦炎;sinusitis n. (鼻)窦炎;sinuses n. 窦; 窦道; sinus的复数;
sinusoidal adj. 正弦曲线,窦状小管,窦状隙;
正弦波功率   Sinusoidal wave power

根据国际标准,功率有两种标注方法:额定功率(RMS:正弦波均方根)与瞬间峰值功率(PMPO功率)。
’前者是指在额定范围内驱动一个8Ω扬声器规定了波形持续模拟信号,在有一定间隔并重复一定次数后,扬声器不发生任何损坏的最大电功率;后者是指扬声器短时间所能承受的最大功率。

音乐功率(MPO),起源于德国工业标准(DIN),是指扬声器所能承受的短时间最大功率。这是因为在播放音乐信号时,音频信号的幅度变化极大,有时音乐功率的峰值在短时间内会超过额定功率的数倍。

你说的规范的应该标成额定功率rated power。
可是额定功率有下面4种,前两种比较常见这样就只能能用Sinus  power来表明是正弦额定功率。其标注是对的。
1、额定噪声功率  2、额定*正弦功率 3、长期功率(亦称为额定长期*率)  4、短期功率(亦称为额定短期*功率)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指教!我的胆机的输出牛只有4和8欧的输出端,如果只用上面这种音箱,是接在4欧端?8欧端?胆机能 ...

接在4欧端和8欧端听效果对比一下,有二种可能:高低音偏向.  音量大小.你喜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连确切阻抗都不敢标的音箱你理他作甚?
一、胆功放在阻抗匹配情况下可以获得较大的输出功率和较小的失 ...

【这种连确切阻抗都不敢标的音箱你理他作甚?】
很怪  像这种标法的音箱 在国外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连确切阻抗都不敢标的音箱你理他作甚?】
很怪  像这种标法的音箱 在国外很多。。。

国外的喇叭6欧姆较多,用于石机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外的喇叭6欧姆较多,用于石机无所谓。

您说的对   现在大都是石机,4~8欧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在4欧端和8欧端听效果对比一下,有二种可能:高低音偏向.  音量大小.你喜欢就可以了.

是的 有机会试试,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 有机会试试,看看有什么不同。。。

我一个东芝6欧的音箱,接4欧低音重一些,8欧中高低比较平衡,音量小于4欧, 我偏好接8欧的端口.做收音机听语言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个东芝6欧的音箱,接4欧低音重一些,8欧中高低比较平衡,音量小于4欧, 我偏好接8欧的端口.做收音机听语 ...

感谢您的回复!现在使用石机的人太多太多,以至于音箱厂家都不精准标注阻抗!!!可见玩胆机的后继乏人啊!!!    如今年轻人1000人中 有1人玩胆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W是指音箱的音乐功率(音乐功率是指音箱所能承受的短时间最大功率。)。50W是指音箱额定正弦波功率(指 ...

我又认真地查了一下,您说的是100%正确的!【Sinus Power 50Watt】  指的是:额定正弦波功率
【Designed  and   Developed in  Denmark】   可译作丹麦(设计)研制与(生产)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