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电磁炉mc_pf16a的维修

楼主(2019-09-24):
客户说开机一段时间够就停机。拿过来后打开,较脏。故认真水洗,晾干。测门控管正常,板上的大功率电阻阻值都正常,测待机时各电压也都正常。怀疑是脏引起的,决定试机。结果开机加热一分钟,保险短,测门控管坏。
因电阻正常,故怀疑是18伏有问题。18伏 是27伏稳压后获得的,空载正常,特找一18伏风扇作负载,测加载后18伏,能到18伏。剩下的是推动TA8361S了,测其各脚,也没有相互短路。遍测板上各2、3极管,没什么问题。
因开机一段时间烧管,怀疑两个电容,拆下电桥测量,容量正常。没地方怀疑了,看板上各焊接点,发现5伏稳压块的输入脚焊点半边有些缺陷,考虑到它可能影响整个控制部分,焊好后决定试试机。去掉线盘,在线盘处接60瓦白炽灯 ,开机,白炽灯闪亮,几分钟后关机。同时测供TA8361S的18伏,正常,没有波动。看来基本正常了,但不能保定是高压击穿引起。换5安保险管,试机,不再烧管。满载实验,电流不到7安。看来,问题原因就是5伏稳压引脚焊接缺陷引起,没清洗以前,问题刚出,电压不是太低,只是保护停机,清洗时外力作用,缺陷加大,5伏波动大,控制混乱,开机后电流增大,只是烧穿了门控管的D\S极。
本机,结构合理,各元件功率余量大,焊接也不错,没怀疑焊接问题。是在用放大镜看焊点时发现的问题。该焊点半边焊锡薄。

网友:
学习了!焊点不好是比较难查的,用放大镜也比较困难,是否要用显微镜呢?

网友:
满载电流不到7安,若不是小电磁炉,认为还有故障。一般杂牌机7安左右,品牌机在8安以上,

网友:
美的这款机子是拓邦代工

楼主:
看标志,最大功率应是1600瓦,7安也差不多

网友:
本电磁炉拓邦代工,结构合理,各元件功率余量大,焊接也不错

网友A:
小区垃圾桶旁发现一剪线电磁炉,外壳完整,手又痒痒了,其实家里不缺还有好几个电磁炉,都是捡的,还送出去好多。老毛病就是改不了,不管了,顺手捡了回去,在车库里分解,清水洗,晾晒一天;晚上下班回家配上电源线(也是捡的),组装好,串上白炽灯,放上锅,启动,灯泡一闪一闪,我靠……正常?直接上电,锅里的水迅速沸腾,电流表显示8A,OK;短暂兴头过后,看着地上一堆的垃圾,又发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区垃圾桶旁发现一剪线电磁炉,外壳完整,手又痒痒了,其实家里不缺还有好几个电磁炉,都是捡的,还送出去 ...

是病得看

网友:
这不是病,就是为了享受修好后那短暂的快感

网友(2020-04-27):
开机工作一段时间就断电,是负电源供电电路有故障,比如虚焊,电压低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