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使用发光键盘的吗?

楼主(2019-09-2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玩游戏的机械键盘很多带LED灯光显示的……

网友:
有可调节键盘 ,但是关灯玩游戏很废眼,建议打开灯

网友:
   用过   晃眼  不实用

网友:
没用过,就是普通的键盘!好用就行!

网友:
有夹在显示器上的灯,叫什么来着?用灯条自制一个?

网友:
无级调光USB---LED照明(非常便宜)还是比发光键盘好用。
usb台灯笔记本节能键盘LED充电宝随身小米护眼三档触控调光小夜灯。台式电脑加一个USB延长线就OK。

网友:
我的罗技G610有好几档可调。我一般调到常亮最低亮度模式。就是这玩意不能记忆,每次开机得重新调,有点麻烦。

网友:
好多机械键盘都带夜光,但一般都不可设置。

网友:
我还一直想买,看了这贴,先缓缓了。

网友:
还是在电脑上放加个小灯为好。

5V供电,5WLED灯,用个手机充电器来供电,开关处并个20欧的电阻,用来做明暗转换,开关灯的开关用插排上的。原来还一直想弄个PWM调光,或者恒流调光,结果IC都买来了,一直没动手做。

网友A:
我用过猎狐发光键盘,还可以,亮度不刺眼,就是USB线质量不行,二年就断了,换了条又用二年,一个按键不好用了,报废了

网友:
RGB的键盘,都能调亮度。不能调可能是你的键盘太便宜,可以看看机械轴,光轴,静电容。

网友:
我的ANNE PRO不仅可以调亮度和各种预设/自定义灯效,还能播放音乐的时候显示频谱。

网友:
一般都有几档亮度可调节的呀

网友(2019-11-20):
晚上太刺眼了我给换回来哦了

网友(2020-01-27):
亮度都可以调的啊,要不刺眼买下面有韵光板的就是价格要贵一点

网友:
现在的外接RGB机械键盘都可以调模式和亮度(包括关闭光效)的,不能调的一般是便宜货或者是薄膜的

网友:
买笔记本就是要注意有没有发光键盘,有就使用方便。一般有2档亮度+长亮 关闭选择。或者触碰键盘亮
随后自动关闭。不会刺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猎狐发光键盘,还可以,亮度不刺眼,就是USB线质量不行,二年就断了,换了条又用二年,一个按键不好 ...

如果是机械键盘,换条线或者换个轴就复活了,特别简单,薄膜的可能得拆开看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我的联想笔记本电脑就是发光键盘,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