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是最长的“猫眼”了

楼主(2019-09-25):
这是我见过的最长的电子管,还是一只“猫眼”管。爬上即将拆除的一栋酒店大楼,取了几只霓虹灯管和变压器,简单搭线管子状态非常好,老玻璃管霓虹灯的光与现在LED发光管不一样,它在夜晚发光更亮更具有穿透力更温暖。由于成本很高,现在几乎没有玻璃管霓虹灯了,有也是成为稀缺匠人手艺加以保留了。《了不起的匠人》有一集就介绍香港一位霓虹灯制作匠人的故事。

网友:
研究一下能不能加入调制电路随AGC变化……

网友A:
这个只能亮起来,不可控显示长度与宽度,跟电棒管差不多

网友:
颜色也很漂亮

网友B:
霓虹灯属于真空管中的离子管系列是冷阴极辉光放电管。注入的气体不同发光颜色不同。比LED更有观赏性,相对成本高还费电因此被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霓虹灯属于真空管中的离子管系列是冷阴极辉光放电管。注入的气体不同发光颜色不同。比LED更有观赏性,相对 ...

变压器次级电压相当高,3000伏以上,开始没有接管子,高压端放电很猛,电弧啪啪作响!

楼主:
我摘了4只管子,红、黄、绿,留着过年过节点着玩,回忆灯红酒绿的过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亮起来,不可控显示长度与宽度,跟电棒管差不多

也就是开个玩笑而已,其实就是一个灯管子。应该是个二极管

楼主:
绝对比现在的霓虹灯漂亮!

网友:
一根无法用音频信号去控制闪烁区段的。

网友:
用上四根,分别表示:25%,50%,75%,100%的AGC电压,刚刚好。

网友A:
以前的门头招牌都是这种的,时间长了接点处电线掉了在下面路过听高压放电呲呲响,很多缺少笔画的,被网友抓拍恶搞,前两天还见一个图片是:“移动收费”变成了“多收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门头招牌都是这种的,时间长了接点处电线掉了在下面路过听高压放电呲呲响,很多缺少笔画的,被网友抓 ...

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霓虹灯属于真空管中的离子管系列是冷阴极辉光放电管。注入的气体不同发光颜色不同。比LED更有观赏性,相对 ...

老师,昨天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家里的老cd机接胆机听歌,cd机送碟几秒钟就不转了(以前很好用),可是拿到其他房间机器恢复正常了,反复检查播放机,找不到原因,最后我把目光放在了窗边正在点燃的霓虹灯管上(距cd机2米),将它关闭,再放cd,机器就正常了!不知道何原因?可能是霓虹灯变压器干扰?看来霓虹灯对电器干扰极大啊!反正开它后电子管收音机(中波)是没法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门头招牌都是这种的,时间长了接点处电线掉了在下面路过听高压放电呲呲响,很多缺少笔画的,被网友抓 ...

有一个相声:说街上一个霓虹灯宣传牌,开始是“北京欢迎您”,过了几天变成“北京欢迎你”了,再过几天变成“北京欢迎尔”了!意思其实都一样,这就是霓虹灯的魅力啊!

网友C:
霓虹灯的色彩秒杀现在的LED好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霓虹灯的色彩秒杀现在的LED好几条街。

是啊!版主老师。这是白天拍的,夜晚点燃相当漂亮!老霓虹灯光线不生硬,感觉很温暖,记得90年代初去上海南京路,一条街上全是大小,形态各异,五颜六色闪烁的霓虹灯,感觉美极了,特别是那种老繁体字的霓虹灯招牌十分有艺术价值!其实人们一想到霓虹灯就想到了上海滩、香港九龙等大都市!它就是繁华城市的代名词啊!如今,时代发展了,科技进步了,灯具更环保耐用了,应该点赞的。保留一些老物件留作纪念吧!偌大的一个城市就一间即将拆除的老酒店剩几根摇摇欲坠的霓虹灯管了(其他的管子、字都被工人打碎了),我费了老大劲才摘了几只管子,我感觉城市的霓虹灯管仿佛一夜之间就被LED取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开个玩笑而已,其实就是一个灯管子。应该是个二极管

霓虹灯管不具有二极管效应,真空二极管几乎都是热阴极的。

此外推动霓虹灯的电源也是交流电源,如果用直流电源会只有一边亮 LED 数码管发明之前,有荧光和辉光两种数码管,荧光数码管是用热阴极发射电子轰击荧光粉,这个就是猫眼的原理(VFD);辉光数码管就是在充气氖泡里面用金属丝做成数字,然后用直流电接到金属丝数字上,一定要接负极,这样它就只会在这个金属丝边上才发光,是一种特殊的霓虹灯。如果你接交流电,它就会和普通霓虹灯一样整个亮起来,不能显示数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