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调整发电机输出的过高电压对电瓶的伤害?

楼主(2019-09-25):
发电机是三相无刷发电机,由发动机带动转动,由于发动机的转速高低变化太大(有可能是额定转速的好几倍),因而发电机的输出电压变化也太大,这样高的电压对电瓶充电,对电瓶的寿命和安全都有极大影响。一般的发电机可以控制励磁线圈电压调节输出电压,但这个三相无刷发电机没有励磁线圈,这种情况下,如何控制发电机的输出电压,以最合适的电压给电瓶(24V电瓶)充电?谢谢先。

网友A:
电压电流不大的情况下加装一个太阳能发电控制器即可,12/24V自适应类型的,有10A/20A多种选择。淘宝一大堆价格也不高。另外发电机无整流的可用带整流的风力发电控制器
连接时注意:只接发电机和蓄电池两端,发电机整流电压机接到太阳能输入端,蓄电池端当然接蓄电池了,用电负载接蓄电池。

网友B:
这种永磁发电机空载电压极高,无法调整电压单独使用,只能依靠电瓶来恒定电压稳定。

网友C:
这个是你自己组装制造还是厂家生产的?厂家生产的都是有配套电路,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

如有的摩托车发电机是永磁单相发电机,配套的硅整流器就会把多余的电用可控硅消耗散热掉,三相的整流器也是稳压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永磁发电机空载电压极高,无法调整电压单独使用,只能依靠电瓶来恒定电压稳定。

厂家生产都是有配套器件,有电压限制的。

楼主:
基本电路

基本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你自己组装制造还是厂家生产的?厂家生产的都是有配套电路,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

如有的摩托车发 ...

自己设计,没有看见厂家的类似配套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摩托车整流器。

好的,我参考一下,谢谢朋友的回复。

楼主:
谢谢以上回复的朋友,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建议。

楼主:
当检测到VOUT大于设置充电电压时,断开j1,当检测到VOUT远大于充电电压时,断开J1,J2,不知有无可行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设计,没有看见厂家的类似配套产品。

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就。参考铃木王摩托车整流器,那个就是永磁三相发电机,电压适合12V铅酸电池。

你这个24V的,就得需要个28V稳压器,输入电压得符合最高转速的发电机电压。因为功率大,并联稳压、线性稳压也不适合,找得开关电路稳压就最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检测到VOUT大于设置充电电压时,断开j1,当检测到VOUT远大于充电电压时,断开J1,J2,不知有无可行性?

断开j1只是缺相输出,电压并不低,断开J1,J2没有电流回路,行不通。

摩托车发电机是永磁发电机,没有励磁线圈。

下图是网上找的摩托车三相整流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j1只是缺相输出,电压并不低,断开J1,J2没有电流回路,行不通。

谢谢回复。断开J1输出直流电压不会降低吗?怎么理解?注意有电瓶存在

楼主:
断开J1,J2没有电流回路,是对的,设计考虑就是在电压过高时,切断输出,以免损坏电瓶

楼主:
引用 楼主:
断开J1,J2没有电流回路,是对的,设计考虑就是在电压过高时,切断输出,以免损坏电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断开J1输出直流电压不会降低吗?怎么理解?注意有电瓶存在

平均电压是降低了,但峰值电压不变。当电池充电满了的时候还是依然会有充电电流。

楼主:
控制场管的栅极电压(PWM),能否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请教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开j1只是缺相输出,电压并不低,断开J1,J2没有电流回路,行不通。

谢谢朋友提供的参考电路,我仔细看看,理解一下,以前没有搞过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摩托车整流器。

对不起,我以前没有搞过发电机对电瓶充电这一块,不知道摩托车发电机也是没有励磁线圈的,不好意思了,谢谢回复。

网友E:
三相车用发电机的电压调节器整合在发电机内,如果发电机输出电压不稳则是调节器损坏。发电机是恒磁的话只有在输出端设稳压器。从实用角度,建议更换合适的发电机充电。从折腾的角度,这个稳压器成本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相车用发电机的电压调节器整合在发电机内,如果发电机输出电压不稳则是调节器损坏。发电机是恒磁的话只有 ...

谢谢朋友回复。三相发电机是委托电机厂生产的,不是买的成品。是我们自己想搞一个充电器。

网友F:
继电器会频繁工作,触点易磨损不建议用。车用发电机24V的市场有卖。(无刷带调节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继电器会频繁工作,触点易磨损不建议用。车用发电机24V的市场有卖。(无刷带调节器)

对的,我们也分析可能继电器动作频繁烧触点,正考虑能否用无触点开关代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们也分析可能继电器动作频繁烧触点,正考虑能否用无触点开关代替。

为什么要自己做?功率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自己做?功率有多大?

因为压缩机是自己做的,作为配套只能自己做。功率1000w-2000W.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自己做?功率有多大?

您有24V三相无刷发电机带调节器的参考电路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有24V三相无刷发电机带调节器的参考电路吗?谢谢。

没有电路,调节器建议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电路,调节器建议买成品。

这种调节器好像都是内装在发电机里面的,没有单独卖的,而我们的发电机是自己做的。所以想根据电路自己来做调节器,安装在发电机的外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24V三相无刷发电机带调节器的参考电路吗?谢谢。

网上有24V   1500w  无刷发电机,带调节器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调节器好像都是内装在发电机里面的,没有单独卖的,而我们的发电机是自己做的。所以想根据电路自己来 ...

你搜一下有外置调节器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搜一下有外置调节器卖的。

一般的外置调节器好像都有卖的,但3相无刷发电机的外置调节器我还没有搜到,我再查一下。谢谢

网友G:
我知道我以前摩托车上,和整流器连接的还有一个金属壳体的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知道我以前摩托车上,和整流器连接的还有一个金属壳体的大电阻…

是泄放电阻吗?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好办,发电机整流输出接一个BUCK拓扑的开关式充电电路,后面再接电池。这样就不怕发电机输出过高和波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压电流不大的情况下加装一个太阳能发电控制器即可,12/24V自适应类型的,有10A/20A多种选择。淘宝一大堆 ...

从楼主的描述猜想是车用发电机,偶尔高速时是低速(满足24V)好几倍,也就是电压高达100V。太阳能发电控制器有这么宽的电压范围当然没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高手真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从楼主的描述猜想是车用发电机,偶尔高速时是低速(满足24V)好几倍,也就是电压高达100V。太阳能 ...

至于发电机空载电压高速低速压差大无异议,关键是能大好几倍这一点,难道厂家不考虑高低速变化去设计发电机及安装传动?如此压差除非非原机应用场合。正常原机应用压差低速时应该略微欠压,常速正常充电,高速高压也不应该超过二倍吧,车上转速变速箱前转速超二倍的地方恐怕少有,具体电压差楼主最清楚麻烦其严明-包括带载压差及空载压差。以便别人根据实际考虑方案提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至于发电机空载电压高速低速压差大无异议,关键是能大好几倍这一点,难道厂家不考虑高低速变化去设计发电 ...

汽车都是有励磁调节发电机,适应转速大幅度变化。厂家也是想到了这个问题,但白天与夜晚用电量大不同,夜晚够用的转速白天就超过很多了。有的司机不合理使用档位,低速高档慢行,电池亏电还得额外充电。

摩托车由于空间限制体积大的发电机装不了,就采用调节器限制直流电压输出。功率小大多数采用可控硅把超过的交流电压短路放掉,这类摩托车大灯用电直接磁电机,不启动大灯不亮。功率比较大的三相磁电机整流器有13楼那种原理图调节导通角整流,也有与可控硅并联有整流二极管,可控硅调节短路限制电压。
摩托车发电机体积小,永磁体也小,短路电流到一定程度就磁饱和不再加大。我干过摩托车维修,又爱好电子对摩托车整流有心去了解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都是有励磁调节发电机,适应转速大幅度变化。厂家也是想到了这个问题,但白天与夜晚用电量大不同, ...

汽车调节器当然知道了,控制励磁保证输出电压14.4/28.8V恒定,但发电机皮带轮传动都在变速箱之前,发动机转速汽车仪表盘可见,不管高低档你看高速是常速多少倍就知道了。
至于摩托车发动机转速当然高,最高比汽车几乎高一倍多,那种交流供电大灯恐怕现在的摩托车也已经少有了吧!多数都带整流器兼有稳压作用的。维修没干过但我骑得雅马哈迅鹰、尚领整流器电压最高都是14V左右,怠速、高速一个样,除非开大灯。只有一次迅鹰整流器插头里一个插片断了造成不稳压,常速6多迈最高发电电压也就18V左右(当然这可能与带着电瓶负载有关)

补充内容 (2019-9-27 17:48):
因为发电机直连发电机传动在变速箱之前,高低档,只要油门一定发电机转速差不多恐怕发电机转速就一定吧!发电量不会受到影响。

补充内容 (2019-9-27 17:53):
亏电一般只不过是夜间短途启动后电量未补满,或是高档低油门慢速行进开大灯造成,很少有人低档大油门。

网友:
摩配市场找一个三相的整流器,像175、200等大排量的都是三相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这几天早出晚归,上网都没有抽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