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补喇叭纸盆

楼主(2019-09-25):
求教喇叭纸盆用啥方法?纸盆有一条裂口子用啥方法粘接一下好?

网友:
修补后的发音效果会如何呢?可能难以接受吧?

网友:
拍个图片吧,看看是什么位置,能够使用啥办法?

网友A:
用软性胶水,如HUH品牌。千万不能用硬性胶水,如502.
橡皮边裂了建议直接换边,因为老化了补了没用。
纸盆有裂缝可用牛皮纸剪成合适大小涂上软性胶水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软性胶水,如HUH品牌。千万不能用硬性胶水,如502.
橡皮边裂了建议直接换边,因为老化了补了没用。
纸 ...

这种软性胶水叫什么名称,哪里有卖的?谢谢!

网友:
试过银行捆钱用的绑带纸加白乳胶,贴三层,效果不错,就是颜色不搭

网友:
网上有专门用于喇叭的软胶

楼主:
明天看看拍图,定准了再下手干活!谢谢指点

网友C:
方法1:可将戳破处复位后、用修补自行车内胎的胶水在裂缝处正反面刷几遍即可    胶面轻薄有弹性  效果很好.
方法2:用硅橡胶(703或704),可以直接粘补小破裂或者加纸片粘补大破洞。干后不收缩不发硬。
方法3:用镜头纸,剪出比破洞稍大的一片覆盖在破洞处,用粘纸的胶水渗透粘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软性胶水叫什么名称,哪里有卖的?谢谢!

首先更正一下,软性胶水品牌是UHU,德国货。在上海北京东路好多五金店都有买,你也可上网购买,质量是我用过胶水中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扬声器失真中有个 分谐波失真 ,也叫 振膜母线变形失真 ,对声音影响主要是分岔、混沌;可见振膜部分修补 ...

谢谢老师经典的分析解刨,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1:可将戳破处复位后、用修补自行车内胎的胶水在裂缝处正反面刷几遍即可    胶面轻薄有弹性  效果很好. ...

谢谢指点,我准备用你的第一种方法来。

网友E:
喇叭不容易维修,曾有一个老珠江请人维修,换音圈,音色变了,维修前好推,小音量都听到,维修后直接推不动了

楼主(2019-10-26):
引用 网友E:
喇叭不容易维修,曾有一个老珠江请人维修,换音圈,音色变了,维修前好推,小音量都听到,维修后直接推不动 ...

确实有道理,其实真的没啥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