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A7古董电子管变频------响了!

楼主(2019-09-25):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家有一台伪满时期的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后来不响了,闲置多年。再后来被自己拆散练手了,又多次搬家,所剩零件无几,底盘还在,也DIY成花生管。再后来,幻想恢复,用原装老古董管。

第一步,试验用原装老古董管2A7变频。2A7管子还在,也有原装七脚管座,缺电路。到处搜寻,终于找到两个基本的,看清了就是回授式振荡变频。

第二步,缺2.5伏灯丝电压。不想大改变压器,想简单的法子,外接。用环形变压器粗线随便穿几圈,2.5伏出来了。

第三步,找振荡线圈。原装有一个,但是年代久远,都七十多年了,霉断老旧,电感量也不足,只好局部重绕。

第四部,上机试。拆掉全部花生管的6A2变频部分,上2A7  !

        2A7 信号栅帽暂时空着。通电!  慢慢地,2A7灯丝亮了,用手触碰了一下栅帽,居然发出了久违的“嘟嘟”声,说明2A7基本可用。

    赶紧随便找一个磁棒线圈接上,外接天线,连接栅帽,旋转可变,啊! 一个电台的声音出现了,这是六十多年来由七十多年前的古董电子管首次发出的声音啊! 有生之年让它响了,多年的梦想呀。

    再后来,不断调整震荡线圈电感量,垫整,用原装可变,调频率覆盖,用磁棒调统调,一顿忙活,哇哇出声,十几个电台轻松收到,用古董老电子管2A7变频成功了!

    下一个梦想,全部恢复原装老管,2A7,2A6,58,2A5,80,让它出声!

楼主:
上电路图。

楼主:
看老电路图,供参考。

网友A:
是不是无法直接上传图片?发个PDF文件,这需要下载后用PDF 文件打开,不太方面!

网友:
6A7那一套好找,6A8那一套更好找。

网友B:
我当是6A2,6A2的管子多的是。。。。。。

网友C:
家里有一台2A7套头的老机器,拉线打滑,一直闲置

网友D:
只见过6A8,没亲眼看到过2A7,看来我还不够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无法直接上传图片?发个PDF文件,这需要下载后用PDF 文件打开,不太方面!

我的电脑内存储的文件就是这个格式的,发图在附件里上到坛里就变成这样了,需要下载,打开再看。我再弄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无法直接上传图片?发个PDF文件,这需要下载后用PDF 文件打开,不太方面!

我不会截图,只好用图片软件裁剪了。看图,美国RCA的资料,1937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是6A2,6A2的管子多的是。。。。。。

这不是常用的花生管6A2,这是七十多年前的2.5伏灯丝电压的老管子ST型,留存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家里有一台2A7套头的老机器,拉线打滑,一直闲置

老机器很少了,是2A7系列的管子吗?是我的2A7,2A5,2A6,58,80系列的吗?  机器什么型号?  我的是优级12号。

想法修复啊,别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见过6A8,没亲眼看到过2A7,看来我还不够老。

应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见过实物,现在年轻人很少见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见过6A8,没亲眼看到过2A7,看来我还不够老。

看2A7老管子。

楼主:
老机原件残品。可变和振荡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见过实物,现在年轻人很少见到了。

我还没到“以上”

网友:
大七脚的管子还真不多见

网友E:
祝贺2A7变频成功,期待全部恢复原装老管,要费些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2A7变频成功,期待全部恢复原装老管,要费些工夫。

于老修过这样的机器,对它有印象。

目前只有底板,没有了外壳。还有改220伏和6.3伏的原变压器,350伏X2高压。原可变,无支架。有原装励磁喇叭,好的。

2A7能响,其它都不是大问题了,打算80管的5伏和2.5伏都外接,喇叭外接,不考虑机壳了,底板裸机能响就行了。

好在全套老管子2A5,2A6,2A7,58,80都已经集齐,但是缺配2A5的7K输出变压器,打算随便拆个小变压器铁心自己绕,到时候向您请教!

其实就是个怀旧的情节,六十多年过去,再让它响起来。

目前暂不想立即拆除其余花生管的全部,想趁机插播玩玩许多变频电路,折腾一阵,再全部拆除,换老管。

网友F:
这个好像叫“茄子管”吧

楼主:
只换上2A7的试验,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像叫“茄子管”吧

这个应该不是茄子管,是葫芦管,ST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机器很少了,是2A7系列的管子吗?是我的2A7,2A5,2A6,58,80系列的吗?  机器什么型号?  我的是优级12 ...

好像是B14吧
2A7,58,2A6,2A5,80,五灯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老机器很少了,是2A7系列的管子吗?是我的2A7,2A5,2A6,58,80系列的吗?  机器什么型号?  我的是优级12 ...

功放管改用 2A3吧,咸鱼买个挂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B14吧
2A7,58,2A6,2A5,80,五灯机

巧了,跟我的优级12号管子系列完全一样,也许电路都相同。当时产量少,是日本顶级机器,只有少数高级人员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放管改用 2A3吧,咸鱼买个挂单的

谢谢海版推荐!  我已有2A5管,就不打算按音响改了,只按原装老收音机听听广播声。

网友H:
不错不错,支持还原,这些管子除2A6这个检波低放难找点外都可以弄到

楼主:
引用 楼主:
巧了,跟我的优级12号管子系列完全一样,也许电路都相同。当时产量少,是日本顶级机器,只有少数高级人员 ...

是这台机器吗?  网上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不错,支持还原,这些管子除2A6这个检波低放难找点外都可以弄到

找了好几年,确实难找,但是最难找的2A6和2A7都让我找到了,为了六十年的情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台机器吗?  网上的图片。

是的 。
就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海版推荐!  我已有2A5管,就不打算按音响改了,只按原装老收音机听听广播声。

有原机的电路吗? 是外差式还是 再生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原机的电路吗? 是外差式还是 再生式的?

原机电路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它是典型的5管超外差式电路,中波带长波,在当时属于高级机,与那些众多的普及型的直放机再生机外差机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机电路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它是典型的5管超外差式电路,中波带长波,在当时属于高级机,与那些众多的普 ...

现在长波已经确实没什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2A7变频成功,期待全部恢复原装老管,要费些工夫。

虽然变频可以了,但是在使用原来振荡线圈时遇到难题,电感量不易调好,回授耦合总是过强,出现寄生振荡和哑点,还有许多重复台。  这似乎说明原线圈参数不一定十分合理和准确了,电感量耦合度以及各参数的选择都对最后效果有影响。

最后还是想不用原线圈了,改用垂手可得的磁棒线圈,很易调整各参数和统调。也很快调好了。奇怪的是老管子2A7用了快10年闲了60年如今还是好用,看来电子管的寿命很长呀。

网友:
修过这样机器,灵敏度不高。还是两级中放,调容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变频可以了,但是在使用原来振荡线圈时遇到难题,电感量不易调好,回授耦合总是过强,出现寄生振荡和 ...

      以前都是设法改造手头的收音机,现在是尽力复原现有的机器,复原有时比改造更艰难。原机振荡线圈由于存放时间久远其骨架老化,绝缘度与Q值降低,造成统调不易。久放的电子管理论上只是真空度相对微降,使用时觉察不到差别。功夫不负有心人,对你成功复机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