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山进收音机故障

楼主(2019-09-26):
DIY比赛的奖品,山进H202收音机,平时开得很少。前几天突然就没有反应了。原来正常显示的时间、频道什么的,现在显示屏里所有内容全部一起显示,然后所有的按键都没有反应,连侧面的LED照明灯也不亮!
对这种电脑化的收音机了解不多,不知道应该从何入手维修,请高手赐教!

网友A:
CPU死机了?把电池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死机了?把电池扣了!

卸过了没用。这机也没有什么reset之类的东西

网友:
估计挂了,我买的一个卡片手机放很长时间开机无反应

网友B:
看看里边还有记忆电池之类的吗?如有也扣了。
没有那就先放在太阳下嗮几天(驱潮),注意不能太大的太阳,以防止变形造成更大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里边还有记忆电池之类的吗?如有也扣了。
没有那就先放在太阳下嗮几天(驱潮),注意不能太大的太阳, ...

还没拆,因为这个是防水的收音机,怕拆了就不防水了。
估计也没有记忆电池,因为一拿掉电池,很快时间就归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