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这是什么上的磁带卡座?

楼主(2019-09-26):
不知是什么机器上的磁带卡座一对。请坛内大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估计应该是早年配计算机使用的卡座

网友B:
英语多媒体室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语多媒体室用的

谢谢。这个还有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应该是早年配计算机使用的卡座

看接线孔处象接计算机的。在我这放置十几年了。谢谢!!

网友(2020-07-16):
自古正解在二楼啊! 15针的D型接口应该是供电、音频输入、音频输出的混合接口吧。

网友:
英语语音实验室用的。

网友:
以前语音室的设备,现在基本不用磁带了,属于淘汰设备。

网友:
机芯不错,改放音机吧

网友(2025-04-11):
这种机器我有好几套

网友:
大概率是单声道的,有改成功的,但是很麻烦,鸡肋产品。

网友:
好改立体声,里面用了3片LA4160。两片放音,一片录音。放音音质一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