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5.5伏改3.6伏失败,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9-09-26):
原机的tl431接的分压电阻是,接地3.9k(分压2.5v)和接输出正4.7k(分压3伏),共2.5+3=5.5伏。
能改成接输出正2k和接地3.9k.对应输出约3.7-3.8伏
能工作,
再往下改,改成接输出正2k和接地4.7k,对应输出3.5-3.6伏,工作就不正常了,接led灯,每两秒就闪亮一下。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开关电源电压改动最好不要超出+-30%,否则会引起电源不正常,轻者效率下降,重者不能正常工作甚至烧电源。

网友:
一是带一点负载,不致于芯片工作电压过低;二是减小光耦供电电阻,电压低了有可能达不到光耦工作电流的要求而间歇振荡。

网友:
3.7v就行了,磷酸铁锂充电到3.7V刚好。有的保护板上限保护是3.85V。

网友:
独立电源给IC供电试试,或者加绕IC供电线圈匝数-细线外层加绕即可,同相位串入ic供电整流管之前。具体匝数试着来恐怕超不过10匝左右。

网友:
给你431正常工作的条件,自己分析。
431电流共两条支路:1.流经431内部,可以在几毫安乃至更大,但小于1ma将不能正常工作。
2.分压电阻上的电流,大概0.2ma以上即可。
正常情况下,两个分压电阻相连点,与431内部的输入端相连,这个点极微小的电压变化,会使输出电压较大的改变,这就是稳压的反馈过程。该点对地电压大概是2.48v,由于上述原因,用万用表测量该点,会影响输出电压。
改动分压电阻,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但如果破坏了上述的某一条件,肯定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一下变换的脉冲。开关电源电压的高低和输出功率大小,是通过调整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时间来完成的,如果取样电路改变之后,开关管的脉冲宽度就会变化,假设是开关管导通时间多少决定输出,那么当控制量发生变化会导致导通时间太短甚至接近截止,电源就不可能正常工作。一个设计好的电源,开关管的脉冲占空比是根据市电的变化、负载的需求来设定的,假设市电升高,导通的时间就会减少、假设市电降低、导通的时间就会增多,这个在设计时有一个最佳范围的,你改变了取样电路,那就改变了原机的适应范围。

TL431是否工作在正常状态,也是可以测试的,即使能够工作、由于取样电路的改变影响了开关管的工作,这个很容易验证,没有去测试,怎么知道TL431工作失常?

少量的改动也许可以工作,但是电源的整体性能会变化的,可能电源的功率会降低、也可能电源的功率会增大、稳压的范围会改变、市电变化不一定维持原机的性能、负载变化也会改变原机的性能。功率不足只要满足使用没有问题,而功率增大则会加重功率元件的负担,尤其是开关管,所以安全性能又会打折扣。

折腾开关电源,最好对电路原理有一定的认识,并且借助仪器来测试和分析。

楼主的事例,不妨保持原来电源的性能,再在后级加上低压差稳压器来实现。低压差稳压器件需要根据实用要求选择适当的型号。

网友:
前级pwm芯片供电供电不稳重复保护重启!供电线圈加绕一圈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