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视频输出问题

楼主(2019-09-26):
用台式电脑主机又屏输出,一路接显示器,用VGA或HDMI,一路接投影仪,只能VGA,分辨率各不相同。

以前要扩展输出,只能加显卡,现在有USB转VGA,可以用多个USB接多个显示设备,还可以扩展控制了。但市场上鱼龙混杂,价格也差很多,想问下用过或在用的坛友:
       什么价位的可用?USB最好就2.0,因为旧电脑,都是这个标准。输出要1024X768,这是投影仪标准分辨率。显卡不能用PCIE,只能用PCI槽,现在市场上不多,价格也过百。所以如果USB好用的话,还是偏USB。
       了解的坛友请指导下

网友A:
如果是太老的电脑还是别折腾了,,随便一个配件的价格可能就超过这台主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太老的电脑还是别折腾了,,随便一个配件的价格可能就超过这台主机了

多谢版主出来指导!
我上X宝找了,用USB3.0的转VGA输出就可以了。四五十元。本身要买块PICE接出的USB3.0,也是四五十,加起来也一百左右,还可以接受。像我这种人,不是搞什么软件,不打什么游戏的,台式机没再更新到什么程度,

网友B:
我公司买了几个epson的投影仪,自带usb口,直接插usb到电脑上也行,上面还带vga,dvi,hdmi和复合视频口。一段时间下来,用usb的员工居多,几乎所有电脑都带usb,方便的很,但是恶心人的是,联想超薄本大多出幺蛾子,用一会儿会自行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公司买了几个epson的投影仪,自带usb口,直接插usb到电脑上也行,上面还带vga,dvi,hdmi和复合视频口。 ...

这个设计好!线不管是VGA还是什么高清本身都要的,但这个USB接口就容易找了。所以说,不管科技再发达,不方便用上的,不为使用人方面考虑的,都难成功。

网友C:
用个200块的笔记本就好了自带一个屏,多屏vga高清都可以,主机卖了回血,还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200块的笔记本就好了自带一个屏,多屏vga高清都可以,主机卖了回血,还不占地方

这个建议是对的!只是想在家里用大点的显示器,硬盘也积下几个,还是用台式机耐操点。200多块的笔记本性能方面还是差点吧,主要还是个人习惯问题。

网友D:
有网络的话可以考虑走网络……有的投影仪带网线接口,可直接通过局域网传输;没有的话,买个电视盒或者同屏器即可,还能连 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网络的话可以考虑走网络……有的投影仪带网线接口,可直接通过局域网传输;没有的话,买个电视盒或者同屏 ...

这个办法好,虽然还没条件试。想象下装个投影仪在天花板上,电源有了,再要拉条视频线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