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石机空心线圈的制作简介和说明。

楼主(2019-09-26):
空心线圈矿石机的制作简介

常见的矿石机线圈形式主要有三种,磁棒线圈,磁环线圈和空心线圈。磁棒线圈和磁环线圈的制作因为跟磁环材质有关系。所以很难用理论公式来直接精确计算。只能用经验法和实验测量法来边绕制边测量,直至达到设计要求。这个对于没有电感表的情况下绕制,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仅凭经验制作,误差较大,很不方便的。

而空心线圈因为没有磁棒或磁环的因素影响。线圈的电感量可以由理论公式很精确的计算出来,跟实际测量值相比较,二者是非常接近的,误差很小,由于没有磁性材料的影响,线圈的性能也是非常稳定。在没有电感表的情况下,通过线圈的实际大小规格,线径等就可以利用公式精确计算出线圈的电感量,这个是很大的制作优势。所以,在矿石机的制作过程,通过三种线圈的制作对比,我更偏向于空心线圈的制作。然后是磁环线圈,最后才是磁棒线圈,这个可能是每个人的偏爱不同。

三种线圈形式的矿石机几乎完全一样,不用多讲,这儿主要讲一下空心线圈的设计和制作过程。方便没有专门的测量电感量的工具,也能制作出足够精确的空心线圈。为矿石机的制作扫除障碍。

(1)        首先确定手头能使用的可变电容的容易量范围,这儿以 最大容量为 365P的可变为例。制作中波段矿石机。频率范围约 535----1605KHZ。则一样可以方便的由调谐电路频率公式计算出,满足这个条件的调谐线圈电感量约为 240UH。这样,调谐线圈的电感量要求就确定了。所以可以看见结论。在确定了工作波段后。调谐线圈的电感量是由采用的可变电容范围来决定的。采用的可变电容范围不同,调谐线圈的电感量也不一样。
(2)        在调谐线圈电感量确定后,就是反过来确定空心线圈的几何尺寸,主要指线径的口径,线圈的长度, 线径,匝数,螺距等。
容易搞混的几个概念。口径是是指线圈管的直径。螺距是指相邻二匝线圈的中心距离。如果是采用密绕,就是线与线之间没有间距的绕在一起。这个时候,间距为零。是指线与线之间紧靠在一起,没有间隙。螺距不是零,密绕的情况下螺距就是等于线径。
如果绕线圈的时候,间距采用一个线径的间隔。那么间距就是一个线径,螺距就是二个线径的宽度。这个有时候很容易搞混二者的概念。

在空心线圈的制作中,常用的是采用密绕的方式。这个时候,螺距和线径是相等的,这个特点可以带来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当我们要通过改变螺距的办法来达到需要的电感量时,只要记住,改变螺距就相当于采用了不同的线径来进行密绕。所以,同样口径大小的线圈,采用不同的线径密绕同样的匝数,螺距不同,电感量也是不一样的了。
(3)        利用公式计算空心线圈的电感量
由于公式略显复杂。所以为了方便大家进行计算和设计带来便利。使计算和设计简单和方便操作。我把公式设计在数据表里了。只要输入不同的参数,就能自动计算出最后的电感量,可以通过调节和改变线圈的各个参数。使线圈的电感量满足设计要求。

表格的使用说明:
各个参数都可以进行改变调整。举例说明:如果设定采用线径。线圈管的口径,例如在制作时可以正好手头有口径63毫米的塑料水管拿来使用,那绕制的线圈管,口径大约就是 63毫米,如果线径是一毫米,那么口径就是再加上一毫米,就是 64毫米。等等以此类推。线圈口径确定了,最后就是确定绕制的匝数了。在表格中输出一个估算的匝数,看电感量的变化是多少,通过增减匝数使电感量满足需要的值。这样空心线圈的各个实际制作参数就确定了。照着绕制就可以了,实际中采用漆包线绕制精度会更高,采用李兹线绕制,由于李兹线是多股线,形状和松紧容易发生变化。所以,要最好预先把所用的李兹线在一个圆管上绕制上几十匝,如二十匝,然后量出长度,除以二十匝,这样就得到在实际绕制的平径线径,用这样的办法,绕制精度和理论计算就会更接近。

注意点,空心线圈的分布电容跟空心线圈的几何尺寸等有关系,这儿有个大体的估算经验办法。一般情况下就够用了,就没有必要采用精确的计算公式了。
在空心线圈口径小于二十厘米的情况下,分布电容就小于20P,所以,一般在计算过程中,分布的大小就基本可以忽略,在口径大于二十厘米的情况下,如大环线圈的制作。可以大约理解为。口径是多少厘米,分布电容就是多少P,大家平时制作的空心线圈一般小于十厘米,所以,分布电容基本不需要加上考虑。

空心线圈的制作问题解决了,其它的制作过程就完全相同了,这儿就不用多讲了。

线圈管的加工工艺说明:要空心线圈的绕制时,需要找个线圈骨架,也就是线圈管,最好的采用纸筒也行,现在采用塑料管,有机玻璃管,陶瓷管等等有的,如果采用的是塑料管或亚克力管等容易加工的管来说,为了使制作的线圈性能稳定可靠,有条件的可以采用加工螺纹管,把线圈绕嵌在螺纹里面,这样制作的线圈漂亮稳定。精确度最高,可以加工制作出几乎完全一样的参数的线圈。只是加工麻烦一些,有些没有条件,

如果不加工螺纹的方法,也可以采用比较简单的加工沟槽的办法,把要绕制线圈的长度位置的直径加工掉一些,成为一个直径较小的部分,形成沟槽,这样把线圈绕制在限定的沟槽里,制成的线圈同样稳定美观可靠。

上述二种办法都是适应制作高质量的空心线圈的方式。具体看各人的实际制作条件定。

从实际接收经验来说,一根磁棒线圈的接收性能相当于一个口径六七厘米左右的空心线圈,如果空心线圈的口径超七点五厘米,其接收效果就超过了单根磁棒线圈的效果。如果空心线圈的口径增大。那同样的其它条件下其接收性能随着口径的增加而有明显提高。

空心线圈在口径较大时,体积和重量明显增加,不再便携。另外口径超过二十厘米时,分布电容再开始显现,不能不考虑分布电容的影响。这个问题以后有空再介绍吧。

数据表操作时的注意点。在改变数据表的参数时,只要最后不保存,就不会丢失,如果怕乱操作损失数据,可以先保存一个备份,这样怎么操作也没有关系了,只要多操作一下,就能熟悉使用表格了,开始 可能不太适应,等使用熟悉了,就会知道它的好,不用不知道,用了再说好

网友:
以前制作它没有塑料管,只能使用水泥包装袋的牛皮纸,卷成管浸蜡固化而成。多股漆包线采用解放车高压线圈,当时没有环氧树脂灌封技术,它只浸蜡和沥青很容易清除,能拆下很多完好如新0,1--0,07漆包线,然后在外边一头栓在固定地方,绞合成多股线用来绕制线圈。好像天线也使用这种多股线架设的。

网友:
版主辛苦了,最近连续发了那么多的珍贵资料,谢谢了!

网友:
版主提供的矿机线圈资料太好了,源自装机实验的数据,相当实用。无私奉献精神可嘉!

网友:
许老师采用扣槽法制作空心线圈效果真的很好。

网友:
线圈做的真好,斑竹无私奉献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实用的指导性帖子,正好在学习线圈制作,打开计算表了,可是还没明白怎样使用,待慢慢学习理解。

网友:
非常宝贵的矿石机制作资料,感谢版主的无私奉献!

楼主:
补充内容,数据表的使用说明:

有些朋友对数据计算表一下子不熟悉使用。这儿把使用说明一下。理解了就很方便了。如图为数据表的示例图。
    使用过程:
(1)首先把自己手头的可变电容的最大值确定好,然后输入表中,如表中的365P等,则表格中电感量一栏中,调谐线图的电感量的大小自动计算出来。表格第一列是中波或短波的频率范围。根据实际情况也是可以修改的,当修改时,后面的电感量要求也会随着自动变化。这样第一步,电感量就确定了。显然。输入不同的可变电容容量。相匹配的电感量也会随时变化。而可变电容的最小值要求也是自动生动,以作参考。
(2)在第一步确定了调谐线圈的电感量后。第二步就可以确定调谐线圈的尺寸参考等。在后面的表格中,输入线圈的口径参考。线径,螺距(密绕的话,线径等于螺距,)匝数等,都可以随意设定,而后面的电感量一栏中的电感量也会自动变化成符合设定参数时的电感量,所以可以灵活使用,参数优先设定等,例如,开始优先设定的参数就是线圈的口径,这个可以根据手头能取得的管子直径来确定。如口径 60毫米的管子等等,这样,线圈管口径就优先确定了。然后就是线径和匝数的确定,一般自然是第二优先设定的是所绕的线径,一旦线径确定了以后,就可以通过改变匝数,看电感量的变化,直至电感是的大小符合前面已经确定的值就行了。后面的用线量多少也是通过计算作为参数的,但计算中没有放出引线长度,所以只是作为大致参数而定,

大家可以按照上述说的进行试验验证,理解了以后制作就方便多了,其它表格也各有各的作用,熟悉方式也是一样,通过试着改变参数,会用了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楼主,请问是 什么格式的文件,我下载了是乱码。

网友:
PVC管都能让你玩出新花样,你太牛了

网友:
要是有Q表就好了

网友:
我用46毫米直径的纸管,0.33毫米的单股漆包线间绕80圈(间距0.285毫米),测电感在220uH,达不到与360可变的匹配(360P应该是250uH)。如果绕330uH,应该绕多少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