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做一个自动上发条的小玩意,大家帮忙想想。

楼主(2019-09-26):
家里有几个老闹钟,需要每天上发条的那种。现在希望能到后面上发条的地方固定一个小工具,可以每天定时上发条,用一个五号电池。
现在需要怎么才能实现呢?自己diy的话。手头有一些废旧的磁带单放机,里面电机,齿轮都有。就是电路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玩这种闹钟的人要的就是这种情环,如果都懒的上发条,为何不买个电子表

网友:
楼主想想是可以滴!
欲求简单实现还是有难度滴!

网友:
改装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实用价值:
1. 这种“马蹄表”走时本来就不精准,每天上发条可以顺便调整误差;
2. 改装并非易事。上发条的扭矩不算小,小型减速电机根本拧不动、或是拧不满,会导致走时不到24小时就停走了;
3. “自动”上发条时表针是不走的,这样就会带来更大的误差。假如电机停在“发条拧劲(儿)”的瞬间,那么马蹄表摆轮就会卡主、表就会一直停走(有时甚至反走)你试试......这一点不能不考虑。
最后说:想玩可以任意搞,但不要拆卸马蹄表、不要投入金钱。否则废了半天劲,花了钱、还毁了马蹄表。

网友:
发条钟的扭力可是很大的,没有可靠的减速比,3v直流电机也玩不转,机械力传输损耗也很大,有兴趣还是多研究怎样用电脑去模拟机械的动作,损耗的计算,材料的选择,当然实践也很重要。

网友:
同求,可能机械表魅力就在这吧

楼主:
滴滴答答的声音好听。

网友A:
1.机械部分用3v减速电机,扭力应大于上发条的力,有过载离合器,发条上满时自动打滑
2.电路部分用定时开关或者单片机、arduino,按照上发条电机运行的时间控制马达定时开启,关闭。

网友B:
我认为 电动螺丝刀比较合适,做个合适套管插到原来的钥匙位。
最好是3.7v的 吧扭力先调到最小。
12v的充电钻也可以试试,但是要慢。

这是最容易实现的方法了,就是有风险,价值高的闹钟请勿尝试。

网友C:
买一只手指大小的直流减速电机来用吧,非常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械部分用3v减速电机,扭力应大于上发条的力,有过载离合器,发条上满时自动打滑
2.电路部分用定时开关 ...

感谢大神提供思路,思路1加上电池,手动开关上发条也不错。思路2,目前对我来说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 电动螺丝刀比较合适,做个合适套管插到原来的钥匙位。
最好是3.7v的 吧扭力先调到最小。
12v的充 ...

这个感觉更麻烦些,还是谢谢指导。

网友D:
小电机,慢速减速机,铂金探头,欧姆龙对眼,机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119887

看看这个里面的6元一只的减速机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只手指大小的直流减速电机来用吧,非常便宜。

这个建议很好,后面有空研究一下怎么一起组合起来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机,慢速减速机,铂金探头,欧姆龙对眼,机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 ...

谢谢推荐啊,网上有两元一个的3v直流减速电机,挺不错的。

网友A: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
class led
{
  public:
    led()
    {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void on(int msec);
    void off(int msec);
    void on();
    void off();

};

void led:n(int msec)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msec);
}

void led:ff(int msec)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msec);
}

void led:n()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

void led:ff()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led myled;
  int i;
  for (i = 0; i < 50; i++)
  {
    myled.on(100);
    myled.off(100);
  }
  for (i = 0; i < 25; i++)
  {
    myled.on(200);
    myled.off(200);
  }
  for (i = 0; i < 10; i++)
  {
    myled.on(500);
    myled.off(500);
  }
  for (i = 0; i < 5; i++)
  {
    myled.on(1000);
    myled.off(1000);
  }
  for (i = 0; i < 50; i++)
  {
    myled.on();
    delay(100);
    myled.off();
    delay(100);
  }
  for (i = 0; i < 25; i++)
  {
    myled.on();
    delay(200);
    myled.off();
    delay(200);
  }
  for (i = 0; i < 10; i++)
  {
    myled.on();
    delay(500);
    myled.off();
    delay(500);
  }
  for (i = 0; i < 5; i++)
  {
    myled.on();
    delay(1000);
    myled.off();
    delay(1000);
  }
}

网友:
买个几元的板,这种电控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
class led
{

看不懂,可以翻译一下吗?

网友:
自动,牵涉的问题就多了,即使有了强劲的减速器和力矩识别,还需要考虑发条自由释放的回转。看似一个简单人工上发条的简单操作,实现自动还是很复杂的,如果不计成本也可以实现。

网友:
再装一个能自动上发条的另一个发条装置。

网友:
还是电子钟靠谱,省电又精准

网友:
定时搞那么复杂。用闹钟的定时就行了。

网友:
共享单车电子锁电机,低压直流,自带减速,小巧不贵

网友:
需要离合器啊,挺麻烦的,成本能买个石英钟了

网友:
打滑离合器可以自己做的,不要也行,搭个0.5欧的电阻,测压降,然后自停。

网友:
打滑离合器就两个轴套一个弹簧,然后通过螺丝来调节力矩。测压降通过arduino的ADC端口,电机用力大,电流也大,电阻两端的电压就高,取个合适值的范围就行。

网友:
为啥不考虑一下把小闹钟换成石英机芯呢,既不用考虑经常上弦的问题,准确度也好。

网友:
采用小减速电机,和电池配合,实现动力,至于定时部分的方案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自动上发条了,也就失去机械表的意义了。重在把玩,

网友(2020-07-03):
还是换石英钟最便捷了

网友:
直接找个合适的电机替代发条组件,还不用考虑发条回力的问题,力矩调整适当,只要有电,会一直走,而且应该走时会更精准一些。

网友:
这种东西,放在书柜上当摆设。至于闹钟的工作,交给手机不就完了。

网友:
其实可以利用闹钟来控制自动上发条的开关

网友(2020-11-23):
引用 网友A: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
class led
{

直接给他个8266WIFI校时的吧,铃声就音乐芯片更方便

网友:
手机设个日程闹钟 该上发条就响

网友(2021-04-23):
估计不太好弄,电机小了扭力不够,电机大了体积太大

网友:
机电一体化之路,从此启程。好!

网友(2021-06-11):
小问题,很复杂,自动上发条,我还要发条来干嘛

网友(2024-01-13):
    做好了没有呀?其实要做起来也不是难,一个减速电机加一个弹力开关解决!
    发条差不多走完时会变得很松散,以此来推动弹力开关,减速电机转动上弦,弹力开关一旦被触发导通,要有一定的回弹距离才会断开的,当发条收紧到一定程度时弹力开关断开,电机停止,周而复始

网友:
发条的把手换成齿轮 然后用步进电机带动试试  93年买了一个浙江产的自动式闹钟就是这样设计的 一节2号电池可以工作2年 力量不足的时候按下电机开关开始上弦

网友:
换一只晶体管闹钟可以满足你要求 ,既不用上发条,也可以听到嘀嗒的声音,定闹是机械打铃的 。咸鱼上有不少二手货。淘宝上也有仿古的石英闹钟,精度较高,扫秒和机械打铃的,带锂电池和充电口,28块钱一只,只是没有嘀嗒声。

网友:
闲鱼上有一个改装座钟的,里面的一个齿轮转一圈,外面的电机就上发条。